如何加工很多小圆片,需要保证圆的规整

楼主(2014-05-31):
如何比较简便的在一块1~2mm的方形不锈钢板上加工很多小圆片,需要保证圆的规整。谢谢。

补充内容 (2014-6-3 11:59):
圆Φ4,厚度0.3mm。

网友:
像硬币、垫片那样?

网友:
数控等离子切割

网友:
冲,太费冲头
激光

网友:
激光割,随你多少规格都行

网友:
最主要看产量,如果是小量的那可以采用切割,如大批量那就是冲裁最经济产量又高.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自动冲压,绝对又快又省力

网友:
首先得看生产批量,大批量用冲床,小批量直接用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

网友:
材料是1-2MM,成品是0.3mm,这个怎么加工?
LZ写错了吧

网友:
产品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