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铣刀的使用---求教

楼主(2014-05-31):
请教下大家,在精雕机上切割环氧树脂板是否用玉米铣刀最好?
如果要用玉米铣刀的话,吃刀量、进给速度、主轴转速、一般设置到多少最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玉米铣刀?
这个名字好
能不能给贴张图看看,啥样的是玉米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不行吗?我在网上查有推荐用玉米铣刀,专门用来切割线路板之类的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米铣刀?
这个名字好
能不能给贴张图看看,啥样的是玉米铣刀?

你到网上搜下,就是那种刀刃是鳞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吗?我在网上查有推荐用玉米铣刀,专门用来切割线路板之类的板材

补充下,我用的直径2 的铣刀,一体的那种

网友:
你这是波刃铣刀的一种,应该是可以。
 玉米铣刀是装可转位刀片的简称。

网友:
电路板一般一刀切就行了,直径细的刀,给进要慢一点,别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