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和卧式车床的招标书的编制,请教

楼主(2014-05-31):
最近,在编制立式和卧式车床的招标文件,想请问下各位以前有过招标工作的大侠们,车床的技术参数这块,编写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留意或者注意的地方! 小生,第一次编写招标文件,构思比较混乱。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一是机床的基本参数,即适合你所加工产品的长宽高,最大回转直径等,第二就是机床的品质,如果是数控机床,就要选择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机床的基本参数,即适合你所加工产品的长宽高,最大回转直径等,第二就是机床的品质,如果是数控机床,就要选 ...

f非常感谢,大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