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冷却器的进出口的水温差是多少?

楼主(2014-05-31):
正常运行中,液压系统冷却器的进出口的水温差是多少?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你一餐吃多少饭一样...肯定吃不了十斤,也不只吃一两

网友:
温差跟进水温度,工况,温升有关系

网友:
我知道 、、。。出口温度 减去进口温度。

网友:
与设计有关,你设计多少呢?

网友:
进口一般是常温22度左右
出口这个就不一定了,你油温高的话,温度就高,油温低,那温度就低
不过有一个最高的温度,要根据冷却效率来定

网友:
跟所要求的液压油温度、进出口温度有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要去看冷却器的参数和选型,进水温度,进水量,油液温度,过油量,太多未知数你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
这个一般关心的都是进口温度。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