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型燃气轮机转子用轴承还是轴瓦?

楼主(2014-05-31):
这种大型燃气轮机转子用轴承还是轴瓦?

轴瓦负载能力大可是转速不如轴承呀!求大师解惑!

网友:
当然是轴瓦,汽轮机转子几十吨重,和励磁机,发电机的转子轴最后是连接在起的,总的重量好几百吨重,30M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光转子就有200多吨重,轴承是支撑不住的。实际上轴瓦也不是完全接触式的支撑,轴瓦上是有油孔的,一般发电机组一楼是泵,二楼汽轮机和发电机,转子通过高压油在轴瓦里是悬浮状态的。如果和轴瓦接触的早就磨的不能用了。

网友(点评):
类似静压支撑?谢谢大师!

网友(点评):
处于高速旋转状态,应该是动压吧, 球磨机两头支撑的滑动轴承的是静压。

网友:
大型燃气轮机当然是轴瓦,配套一套很大型的润滑油循环冷却装置。

网友:
哈哈,用的是有轴瓦的轴承,顶升盘车,启动后就是在油膜上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