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学基础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4-05-31):
如图,将开关S断开和闭合两种情况下,试问电流I1 ,I2,I3,各为多少?图中,E=12V,R=3欧。希望过程能详细点,感谢了!

网友:
当然是相同了,并联,阻值相同,电流相同

网友A:
断开时电流均为0A;
闭合时I1=I3=4A,I2=-4A。
你应该是对断开的时候有疑问吧,可以这样弄, 把上下6个交点称为 a,b,c,d,e,f, 假定阴极电势为0, 根据开关闭合时可知 abcdef各个点电势为12v. 这样一想,开关断开的时候,电子是不会流动的,因为各个点的电势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时电流均为0A;
闭合时I1=I3=4A,I2=-4A。
你应该是对断开的时候有疑问吧,可以这样弄, 把上下6个交 ...

1一旦开关闭合,外电路会被短路啊 。2    I2, I3支路上有电源,那么I1,I2,I3支路上的电流不会相互影响吗。我就是在此处理解上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闭合时,例如i1, 只考虑电阻r 因为s是导线,无电阻,所以电流不会流过i2 和i3 支线,直接走s。

网友(点评):
i1 s 一个闭合回路, i2 s 一个, i3 s一个,这样三个闭合回路

网友:
断开o 闭合4A  三组电流都是一样的  断开时 没有电势差 没有电压降所以为o 但是闭合 电阻上边电视为0下边电视为12 所以有4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