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调质?

楼主(2014-05-31):
自动割料机上有一个叫三爪的零件,不知道有没有人懂,

我采购了Cr12材料,让车间师傅采用了普通淬火,放入油内冷却。

后与设备厂家沟通,他对热处理的方式,只说了“调质”两个字,详细也没说,

所以来此求助,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可以搜到理论或概念,但不确定是不是厂家说的那种方式,要的不是一些词义,而是三爪这个零件的真正热处理方式。

网友A:
这个零件首先你选对了材料,Cr12是模具钢,其淬透性很好,但不适合调质,所以只要普通油淬火就行了,但用在夹爪的场合硬度不宜太高,否则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首先你选对了材料,Cr12是模具钢,其淬透性很好,但不适合调质,所以只要普通油淬火就行了,但用在夹爪的 ...

谢谢。让心里的石头落下来了

网友:
t调质理论上来说就式淬火加高温回火。

网友B:
看来LZ要学点材料与热处理了。低碳钢(或低钢合金钢)一般是渗碳淬火。适用于表面耐磨,心部有韧性抗冲击的场合!中碳钢(或中碳合金钢)一般采用调质,用于普通场合。要求较高时可调质后高频淬火或氮化。高碳钢直接淬火就行了。比如20CrMo是低碳合金钢,淬透性较好,无回火脆性,冷应变塑性,切削性及焊接均良好,一般在渗碳淬火后使用。40Cr是中碳合金钢,经调质处理后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淬透性好,也可调质处理后高频淬火。Cr12高碳高铬钢,具有高的强度,耐磨性和淬透性。较脆导热性差,高温塑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LZ要学点材料与热处理了。低碳钢(或低钢合金钢)一般是渗碳淬火。适用于表面耐磨,心部有韧性抗冲击的 ...

我Cr12直接油淬了,然后回火硬度到33-45度,因为淬火硬度不好控,也不平均。

网友(点评):
为何要选Cr12?硬度HRC33-45,起何作用?还不如40Cr调质HRC33-45!且价格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Cr12直接油淬了,然后回火硬度到33-45度,因为淬火硬度不好控,也不平均。

三爪在设备上要耐磨也需要韧性,承受剪切力。

网友: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淬火是提高了硬度但内应力很大 所以需要回火消除应力。高温回火降低了应力但同时也降低了硬度,故用于硬度要求不高但需要韧性的场合。Cr12 高铬钢 属于合金钢 不适用于水萃 用油淬

网友:
弄清楚热处理的四把火具体的作用就清楚调至了

网友:
查一下热处理工艺

网友:
调质处理:淬火后高温回火的热处理方法称为调质处理。高温回火是指在500-650℃之间进行回火。调质可以使钢的性能,材质得到很大程度的调整,其强度、塑性和韧性都较好,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调质处理后得到回火索氏体。回火索氏体(tempered sorbite)是马氏体于回火时形成的,在在光学金相显微镜下放大500~600倍以上才能分辨出来,其为铁素体基体内分布着碳化物(包括渗碳体)球粒的复合组织。它也是马氏体的一种回火组织,是铁素体与粒状碳化物的混合物。此时的铁素体已基本无碳的过饱和度,碳化物也为稳定型碳化物。常温下是一种平衡组织。

网友:
淬火+高温回火  是为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