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靠什么支撑来完成6400转的转速?换句话说它是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4-05-31):
它是靠什么支撑来完成6400转的转速?换句话说它是用什么轴承?
轴径越大轴承转速就越低,不过这个东西已经超越我能理解的范围了!求大师解惑!!!

网友:
支撑系统不是一个瓦的问题,

综合考虑动平衡,瓦与轴直接的油膜刚性,瓦衬的问题,等等东西,背后有一大套东西呢,你找本汽轮机安装手册看看,有300多页,看看就知道了,但要会设计这东西就不简单了,

高炉上的汽拖,发电等等东西都是这玩意儿,我常玩这些东西,你玩熟练了,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的,

高级的是涡轮机用在飞机上,那是不得了的东西,其它每啥了,国内设计这些汽轮机,轴流机,都是女工程师,鬼子进到那些设计室,目瞪口呆,问,男人都去哪里了,

俺说,都在街上摆摊,哈哈

网友(点评):
男的摆摊卖岛国盗版光碟那,还另送1T种子,不知道鬼子听了会不会吐血!

网友(点评):
鬼子看到现在玩飞机总体的,玩多级大轴流机的,玩大阀的,大缸的,都是中国女人,也的确,男人都在摆摊,女人玩上述东西,鬼子来了,大家谈东西,可以一句都不开口,因为我是女人,就这样,鬼子说啥就是啥

网友(点评):
回去恶补一下,关于油膜我的知识仅仅听人说过一次雷诺数!还是一个SKF工程师说的!

网友(点评):
油膜轴承,可以学一辈子,国内没有一个是完全懂的,这些家伙我都见过,说几句就卡壳了,完全说不到深度,现在用的,也都是引进的,冶金系统用摩根的,航空系统用其它的,自己不能修,不能配,坏了就买新的

网友(点评):
说到动平衡俺倒是有点疑问,这么大一家伙,怎么去不平衡量啊?小轮子俺见过,机器上测试,去量,全自动的。这个大家伙怎么搞?

网友(点评):
998大侠 我狂点你32个赞呀!!五体投地了!!!SKF这些家伙谈技术卡壳这事我是亲身碰到过!!!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年薪10几万是怎么混的!

网友(点评):
支撑系统不是一个瓦的问题【精辟。

网友(点评):
综合考虑动平衡。。。但要会设计这东西就不简单了【高。

网友(点评):
我常玩这些东西,你玩熟练了,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的,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高级的是涡轮机用在飞机上,那是不得了的东西,其它每啥了,【貌似从这开始有点不在五线谱上了。汗

网友(点评):
去年看《大国重器》,记得里面玩轴流机的总师是女士,看样子30来岁,另一个玩大型吊车的,上面满满拉上了钢索,总师也是女士,40来岁的样子

网友(点评):
【俺说,都在街上摆摊,哈哈】下次建议你说:俺们天朝男人养女人5000多年了,现在改朝换代了,男人管内,女人主外!嘎嘎嘎。。。。。

网友:
6400转可能也是在油膜上运行吧,发电厂的汽轮机3000转是在油膜上运行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油膜的话,配套的油站也不小呀,飞机上应该不是!

网友(点评):
汽轮机是重载,使用的是滑动轴承,油一方面形成油膜承重;另一方面带走转子旋转产生的热量。汽轮机是安装在地上的设备,可以有一套庞大的润滑油系统。飞机发动机的润滑和冷却原理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如果是发电厂或者船舶动力使用滑动轴承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安装到飞机上那使用滑动轴承几乎不可能,持续的油膜需要足够的配置才能跟上,所以应该使用特殊合金(硬质合金或者铂族元素合金)与非金属材料制造的滚动轴承吧,无润滑或者轻微润滑就能长期运行。

网友:
陶瓷球轴承

网友(点评):
相关资料有吗?

网友:
高炉同步电机 天然气泵用电机 都超过5000转 滑动轴承配有高压油顶起 还有偏心自阻尼结构 轴瓦角度 油膜刚度 轴系扭振分析

网友(点评):
听起来很神密,不懂油膜的路过

网友:
有没有磁悬浮轴承

网友(点评):
磁悬浮是减摩擦力,高速没试过行不行,估计是不行,不然不会用油膜

网友:
轴瓦,油膜,泵站,

网友:
手册有,原理不神秘,做好不容易,凡是都这样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好!还有上面问动平衡如何解决的问题,也问得好,我也有这个疑问,但现在工作没涉及这个也就没去查。罪过啊,说白了还是我懒了,呵呵。

网友:
没什么呀!汽车发动机还有6千多转地

网友(点评):
轴径不同,负载不同,轴承每五毫米一档每档之间都有相差,何况是差那么多!简单的说一个地上一天上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点评):
燃机载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好!还有上面问动平衡如何解决的问题,也问得好,我也有这个疑问,但现在工作没涉及这个也 ...

大侠是设计什么的呀?

网友(点评):
工业阀门,主要任务是依葫芦画瓢,画像了就行。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航发的转速要上万的。

网友(点评):
小一些的是这样。

网友:
飘过求正解。。。

网友:
值得研究的

网友:
不懂油模

网友:
学习下,太高深了

网友:
最简单的了解方法就是看看带T的汽车发动机,内有涡轮增压器,都是油浮轴承。高速旋转轴承基本都是油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