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计怎样测淬硬层深度?

楼主(2014-05-31):
是不是取截面然后压截面再判断。我们领导老是说压一下淬火层深度就出来了,真的可以这样吗?

网友:
淬硬层深是从工作面起,在垂直方向上,用9.8N负荷下测到550HV或用49.03N负荷下测到515HV处的距离!

网友:
应该不是去截面,是直接压所要测的面

网友:
磨磨检检,等到硬度超差的时候量下尺寸,你就知道厚度了;顺便作个硬度递减分析报告,那可是第一手资料啊

网友(2014-07-01):
领导那是经验之谈,快速检验用那个方法,但前提是对工艺相当了解
如果需要准确数据,还是要用参照国标的方法,测出硬度曲线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