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10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4-05-31):
为什么T10材料淬火时容易开裂,还有该材料适合加工哪一类零件呢?

网友A:
T10这种材料早已淘汰了,无论是加工性,淬透性,使用效果都很差,早已被Cr12等材料取代了.

网友:
T10(T10A)钢的韧性较好,强度较高,耐磨性高。但热硬性差,淬透性不高且淬火变形大!现应用较少,一般用Cr12,GCr15,CrWMn等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0这种材料早已淘汰了,无论是加工性,淬透性,使用效果都很差,早已被Cr12等材料取代了.

顺带问一下,其他T系列的工具钢还在用吗?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如T10A、T7、T7A、T8、T8A、T12、T12A......等,现在在钢材市场都几乎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这种材料早已淘汰了,无论是加工性,淬透性,使用效果都很差,早已被Cr12等材料取代了.

我们厂很多模具用这种材料啊!冲头什么的

网友:
这说明你厂搞技术的或做模具的师傅太孤陋寡闻了,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们就不用这些材料了.

网友:
哇,长见识了

网友(2014-07-15):
确实张见识

网友:
长知识了,除了钢锯条。锉刀  这类T10 真的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