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朋友帮我制作一个微型的四缸汽油化油器发动机

楼主(2014-05-31):
谁能帮我制作一个微型的四缸汽油化油器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外径长20厘米左右!宽10厘米左右!12厘米左右!注意要水冷设计!我愿意承担所有费用!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做啥?   找找航模的   也许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做啥?   找找航模的   也许有现成的

没找到合适的呢?你有货源吗推荐一下白   谢谢

网友:
4个缸就不容易,还要是水冷。
做出来派什么用场?
只有外形尺寸,没有具体技术参数。
做出来只是摆摆样子,能够动不做事,还是有功率输出和使用寿命要求?
按现在模型发动机的技术水平,做个像并非难事,要做好就不容易。
不管是只要像还是需要好,关键都是楼主愿意花多少代价得到这个东西。

网友:
楼主提设计要求应该:
使用环境,驱动对象,等。
其他进一步谈:
扭矩NM/rpm,功率kW/rpm.
可以签合同了。

网友:
如果从功率角度出发,还是考虑单缸。如果对污染没啥要求,而且要求大功率,考虑两冲发动机。

网友:
设计发动机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是小型的,那些网上发布微型发动机的,表面上看运行起来了,实际上是气体驱动的,自己靠油或者气体的燃烧是动不起来的。压缩比在8个左右的汽油机,不是那么好弄的。比如水冷,那么水冷腔如何形成?还有加上水泵,水泵小了不能冷却,大了就超过体积的限制。目前我看到最小的双缸汽油发动机,21马力,估计有50到8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