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刀架的问题

楼主(2014-05-31):
请问师傅们数控车四方刀架换刀时的声音很大,咣咣,的有什么方法把声音弄小点吗

网友A:
时间用长了,就会出现这种声响,如果会恢复原状,建议你拆开,清理一下屑物,上点油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用长了,就会出现这种声响,如果会恢复原状,建议你拆开,清理一下屑物,上点油就会好的.

是新床子啊,不该这样吧

网友:
那叫售后过来帮你看一下,里面应该有不该有什么的东西

网友:
正常的,我用的常州戚墅堰刀架。从新的到现在用了几年都是换刀框框的响,完全没有问题,刚买的时候不太适应,拆过,没看到任何问题。

你要是不习惯,可以换那种换刀不抬起来的刀架。没有匡匡的声音,就是稍微贵一点。

网友:
刀架新的需要加油保养,要不然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