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件淬火后薄壁处吃得消吗?

楼主(2014-05-31):
长度300 到500不等
材料45  硬度42-50HRC
局部淬火会导致24X15槽出现炸裂的可能吗?

网友A:
做夹具约束,把要淬火的表面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夹具约束,把要淬火的表面露出来

前辈意思24X15槽给隔离开来,但在加热过程中导热或不会出现翘曲变形之类的
之前遇到过轴承钢热处理后炸裂情况,薄壁处10mm

网友:
表面淬火,不是整体淬火,就不必担心了.况且硬度也不是太高.

网友:
可以考虑淬火完后在加工

网友(点评):
说说看,你打算用啥种刀具来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通的话 考虑线切割 如果不通的话 电极 就是代价有点高了啊

网友:
表面淬火应该不会炸裂,预防的办法可以将此槽位进行遮蔽,或改成淬火处理后加工

网友(点评):
表面淬火是咋样加热?加热过程要多久时间?这时间内材料的变化又会咋样?

网友:
粗加工后,留有余量,表面淬火,再加工到厚度要求,确保平行度。

网友:
炸裂应该不会出现的!那个槽子在尺寸上没有太高的要求可以加工完,其他有尺寸要求的地方最好还是丢余量淬火之后再加工吧!表面淬火的时候最好是顺着槽子方向!

网友:
不会出现   一般表面淬火往内的厚度不会超过三毫米
  ︶ ︶︶

网友:
图有问题,少尺寸,标注可能也有问题零件是圆的还是方的没表示明白

网友:
45钢变形很大的,做几件试一下吧,估计要热处理后再磨一刀,

网友:
厚度变化太大,容易开裂。表面渗碳淬火,同时把零件在炉子里吊起来悬空淬火会好很多。

网友:
不确定你这表淬是直接拿火焰表淬还是仍进炉子里表淬,感觉槽子可以表淬完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