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RC1/2,为何要退刀槽?究竟是什么理念?

楼主(2014-05-31):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问题,想不出理由,恳请前辈们释薿。
既然是RC1/2,为何要退刀槽?究竟是什么理念?还是一个小笔误

补充内容 (2014-10-26 22:00):
是用丝攻攻丝的

网友:
你去亲自操作普车做一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要退刀槽
数控车床可以不用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退刀,,在普车上机床的余转,手动退刀的时间把握,是要人机和一的。否则,加工不了,打刀,123~~N最后工件变为废品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是丝攻钻的,而不是车刀车的吧。

网友A:
有些可能槽内放O令起密封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能槽内放O令起密封作用吧

不会的,因为公螺纹长20,母螺纹长23.

楼主:
看来几位都不是常做锥丝的,我加工时是攻丝和挑外丝的.所以没能想清楚退刀槽的作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车螺纹还是攻丝螺纹?车螺纹的退刀槽就是避免出现螺尾,攻丝的不太清楚。

网友(2015-11-25):
不需要,我们经常做,都没有退刀槽

网友B:
攻丝前面有几圈是不满牙的,你要想得到满牙螺纹就得有余地,要不退刀槽那部分还是不能有满牙螺纹,你还是不能紧到低。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6-04-29):
内丝是攻丝,外丝是板牙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前面有几圈是不满牙的,你要想得到满牙螺纹就得有余地,要不退刀槽那部分还是不能有满牙螺纹,你还是不 ...

锥丝的牙型都是完整的,所以才想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