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6063,硬度低比较粘,用哪个品牌刀具合适?

楼主(2014-05-31):
我厂一般加工铝6063,硬度低,比较粘,用哪个品牌的刀具合适?加工的是小零件,大侠们指导指导。

网友:
顺铣 大吃刀 油雾

网友A:
加工铝材料,普通白钢刀就可以啊。

网友B:
忘记是哪种了,不过去专门卖刀片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20块到25块之间那种       很好用      我这里也是专业做6063料的,开粗还是60度瑞典手磨刀把  ,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而且经用经济。需要的话等等吧   ,过完节我去厂里查查。

网友:
加工铝合金,如是在加工中心上,建义用普通硬质合金的刀,这样即可高速切削,又节省刀具费用,又节省频繁换刀时间.

网友(点评):
这个正解,手磨刀有崩刀尖的弊端,不注意检查会有隐患,合金刀粒崩刀尖的概率很低。

网友:
同意三楼普通高速钢刀就可以,价格便宜,不过要注意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铝材料,普通白钢刀就可以啊。

正解!!

网友C:
角度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是哪种了,不过去专门卖刀片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20块到25块之间那种       很好用      我这里也 ...

期待你给我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度最重要

角度?不懂,能详细一点吗?用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刀具前角,,,,,,,,,,,,,,,

网友B:
后面看你回复你是加工中心啊,我以为是数车的,今天拍照回来了,找一顿找你帖子,找到发现不对,我是数车的。你看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看你回复你是加工中心啊,我以为是数车的,今天拍照回来了,找一顿找你帖子,找到发现不对,我是数车的 ...

没事没事,谢谢你的帮忙。你的这种刀粒效率多高?一般寿命多少?

网友(点评):
正常使用一个星期,两班倒的话没问题,看你需要的光洁度,不需要很光可以适当的用,排削不存在问题,我们一般是看着不够光了,或者是不规则材料的时候会有毛刺了啊,才更换。崩刀概率很低。

网友:
乌钢,快速加工,

网友:
6063铝材加工比较容易,略微大一点点品牌都有铝专用刀,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加工精度。其次,要把你先用的切削参数告诉供应商,这样才能提高你的加工效率

网友(2017-04-09):
小件的用硬质合金整体刀就好了.选择那种无涂层铝用刀即可.前角大,锋利.如果对产品外观面没有要求.换刀的频率那是相当的低

网友:
铝材料,硬质合金打铝刀就可以。

网友:
2齿铝用合金铣刀 转速不能快

网友:
钨钢铝专用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