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中画的立体图可以直观显示出来吗

楼主(2014-05-31):
随便画了个东西,想着在cad中看看三维建模的,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效果,求教

网友A:
你只接将三维效果图放在一个视角就行了,

网友B:
若是高版本软件,你的图通过拉伸命令就可以看到

网友C:
很多简单的,做成面域后执行拉伸命令就ok了。

网友D:
用轴测图视角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接将三维效果图放在一个视角就行了,

能给个具体的步骤吗,我的好像就是找不到,还是我做的不对呢,是不是先画好草图,然后直接在三维界面中拉伸就可以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高版本软件,你的图通过拉伸命令就可以看到

我的是08版本的,可以看到吗

网友(点评):
08版本没有这个功能,2012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简单的,做成面域后执行拉伸命令就ok了。

要先做成面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轴测图视角就可以看到了

轴测图是什么呢

网友:
哎呀!您还处在草绘阶段,还没有进行造型,哪会有三维效果呢?你只要将三维造型做出来后,想要什么样的轴测图,自己旋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