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和PRO-E比较的话,哪个好?这个老困扰我

楼主(2014-06-01):
最近老是这个问题困扰我。有人说UG好,有人说PRO-E好。两个软件究竟哪个长哪个短?哪个深哪个浅?请高手解答。UG和PRO-E比较的话,哪个好?( G* m5 J5 e7 t

网友:
哪个好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别人用得好不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高手说好的你能像高手用得很牛X吗?高手说不好的难道就没人用吗?不要听高手吹牛X,别人说的话会让你先入为主,会让你使用时有心理障碍。软件没有好不好,只有优缺点,只要你精通了一个软件你就是高手,术业有专攻,你就知道“传道授业”吹牛X是很爽的,你就有资格指手划脚。如果你很困惑,就先学一个软件,等熟练了再学另一个,你就会亲身体验到各自的优缺点了。身体力行才有资格说话。

网友:
就如同 人和 人比较一样,光比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于软件的学习,不要比较来比较去的,学, 就对了;不学, 软件再好 跟你 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看什么行业

网友:
我说SW好,楼主信吗,梨子什么味道,得自己亲口尝尝。

网友:
软件只是把你思想体现出来的工具,没有好坏之分的,本人最讨厌那些根本没有对软件进行深入了解和有比较深的使用资历的人一张口就说这个软件好那个软件差的,关于NX和PROE,UG对于大多数人使用最多的应该是建模模块,PROE也是,这两个软件在建模思想上略有不同,UG稍微随便一点,可以实现全参数化建模,也可全部去参数化建模(同步建模),还可以混合建模,PROE设计的理念是要求使用者要有全局把握的能力,必须全参建模,对使用者要求较高,不过本人是推荐全参数化建模的,这种建模思想应该是将来的主流,尤其对于复杂的系统设计,不全参数化,数据部全相关,后期的修改工作会累死人的,甚至没法进行下去,但是对于“单间小批量”的设计就没必要全参数化建模了,就像模具行业他们用UG建模直用同步建模技术在无历史记录下像捏橡皮泥一样随意更改模具的外形尺寸,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Inventor是同步建模吗?solidworks是全参建模吗?本人菜鸟,求唐龙前辈释疑。

网友:
直接 给出楼主 答案:UG好!学UG

网友:
选哪个,哪个都好,前提是要学好。

网友:
选UG吧,造型灵活很多

网友A:
本人先是学的Inventor,后学SolidWorks,但是用后者一直感觉费劲,感觉后者操作复杂,但是现在企业用的只见后者不见前者。所以建议楼主应该根据就职公司需要选择,顺便抛个问题,有人说北方SW南方UG用的多,不知是否有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先是学的Inventor,后学SolidWorks,但是用后者一直感觉费劲,感觉后者操作复杂,但是现在企业用的只见后 ...

我一直也是用inventor现在公司要用solidworks,在学,也是感觉费劲啊。。。

网友:
我应该算比较奇葩的!正常情况下电脑开的软件是:CAXA2011,INVENTOR2011,POWERMILL10.06,机械设计手册3.0,基本上普通的设计都搞的定,画2D觉得CAXA比较适合国人思路,3D造型觉得INVENTOR比较容易上手,出加工程序觉得POWERMILL比较好学,至于查资料做一些简单的计算就离不开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网友:
UG的数控编程比pro-e的强大很多

网友:
用过UG、破罗伊、SW,各有特点,汽车行业不少用UG的,曲面造型很强大,当然PROE在曲面造型上也很牛逼的,SW非常适合非标行业,一般的零件见模和装配都非常人性化,很高效,而且界面比较好看。UG界面次之,PROE界面不敢恭维。不过国外做钣金用PROE非常多,我们接到老外的图纸全是PROE(现在升级到CREO了)。楼主看你在什么行业什么公司和老板要求了。我现在工作用SW,以前学过UG,正在学PROE,主攻SW和PROE

楼主:
看来支持PRO-E的还是很少。

网友:
学好了才好

网友:
软件只是个工具,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关键是能想得出来结构,不管什么软件基本都能画的出来,但你想的和画出来的,能不能做出来就不一定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吧,ug在曲面造型方面比较好用,你如果曲面造型用的比较多,就学ug吧,你如果要用pdm管理的话,你可以选择pro/E。当然,你所学要的功能,这两个软件都能满足你,就是侧重点不同,不需要太纠结。

网友:
软件学会一个就行,没必要弄出长短,一般大企业用proe多点,小企业用sw的多点

网友:
直接 给出楼主 答案:PROE好。本人正在使用creo,那是相当爽。欢迎爱好者加入群163324588proe交流群,进行交流。太菜的就不要来了,交流不了的。

网友:
先学好一种软件,再说。

网友(2014-11-26):
个人感觉还是UG比较好上手,没有CERO那么多的设置

网友:
刚开始学PROE,材料学硕士改行搞机械了,现在感觉啥都不会,正在苦恼呢。

网友(2015-04-29):
我用SW,最近想用Pr

网友:
proe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