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间接无压力,求助

楼主(2014-06-01):
最近公司搬迁设备,有一台合锻的2500T三缸四柱压力机安装后发现回程缓慢,压力机共有5台主油泵(250SCY14-1B).一台控制油泵63YCY14-1B,压力机在高速档时回程是三台主油泵供油。后来我们一台一台分开试,发现其中一台回程时发出嘎嘎的响声后有时就会无压力,流量输出,也不是每次都会。

油泵拆开没有发现问题,三台主油泵出口三个单向阀然后合流到一起进入集成块。

后来我们又试了一次,在这一台泵回程出现故障后把油泵进口的蝶阀瞬间关一下,油泵就正常了,回程正常,但下次回程就不一定正常。

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上系统图啊!

网友:
应该是液压泵的变量机构或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像这类的设备的油泵多已换斜轴式的液压泵,寿命长,效率高,变量快

网友:
处理你这个问题需要用排除的方法:先排除液压阀,油路,最好将液压阀洗一下,确定没问题的话,就要将液压泵调换一下就可以知道原因所在

网友:
是压力冲击了电磁阀惹的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系统图啊!

前几天放假刚上班,不好意思。请指教

网友:
系统图,请指教

网友:
下下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