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老灰铸铁的牌号问题!!

楼主(2014-06-01):
HT15-30.HT20-38.HT20-40.HT20-44.HT24-42. HT24—44等等老牌号所对应的新牌号是什么?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常用金属材料新旧标准对照表

序号        名      称        新标准牌号        对应的旧标准
牌号
1        灰铸铁件        GB9439-88
HT200        GB976-67
H20-40
2        球墨铸铁        GB1348-78
QT400-18        GB1348-78
QT40-17
3        可锻铸铁件        GB9440-88
KTH300-06        GB978-67
KT30-6
4        炭素钢铸件        GB5676-85
ZG200-400        GB979-67
ZG35
5        碳素结构钢        GB700-88
Q235-A        GB700-79
A3
6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699-88
08F
45        GB699-65
08F
45
7        合金结构钢        GB3077-88
40Cr        GB3077-82
40Cr
8        优质碳素结构
钢薄钢板        GB710-88
45        GB710-65
45
9        碳素结构钢
热轧厚钢板        GB3274-88
Q235-A        GB3274-82
A3
10        优质碳素结构钢
热轧钢板        GB711-88
45        GB711-85
45
11        碳素结构
冷轧钢带        GB716-91
08F
08        GB716-83
08F
08
12        汽车制造用优质碳素
结构热轧钢板钢带        GB3275-91
Q235-A        GB3275-82
A3
13        热轧圆钢        GB702-86
45        GB702-72
45
14        冷拉圆钢        GB905-82
45        GB905-66
45
15        热轧扁钢        GB704-88
45        GB704-83
45
16        热轧工字方钢        GB706-88
Q235-A        GB706-65
A3
17        热轧等边角钢        GB9787-88
Q235-A        YB166-65
A3
18        热轧不等边角钢        GB9788-88
Q235-A        YB167-65
A3
19        碳素工具钢
圆钢        GB1298-86
T10A        GB1298-77
T10A
20        合金工具钢
圆钢        GB1299-85
CrWMn        GB1299-77
CrWMn
21        铸造铜合金
(硅黄铜)        GB1176-87
ZCuZn16Si4        GB1176-74
ZHSi80-3
22        铸造铜合金
(普通黄铜)        GB1176-87
ZCuZn38        GB1176-74
ZH62
23        铸造铝硅合金        GB1173-86
ZL102        YB143-75
ZL7
24        普通黄铜棒        GB4424-84
H62        YB457-71
H62
25        热处理弹簧钢带        GB353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