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卡簧的安装尺寸也是如此吗?

楼主(2014-06-01):
RT。我查表基本尺寸,安装尺寸,如图,但是我没明白他的安装公差该怎么标注呢?轴承和卡簧的安装尺寸也是如此吗?

楼主:
RT,基本尺寸是d是10 ,D是25  那他的公差是多少呢?

品丰-程 -1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随便网上下载吧轴承样本.

网友(点评):
不是机械专业的吧,不怪你,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A:
轴承的安装公差应该在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上有,我先告诉你吧,安装孔按N6,安装轴按js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安装公差应该在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上有,我先告诉你吧,安装孔按N6,安装轴按js6.

轴的下偏差是-0.02   ,  孔的话是+0.03是吗?

网友A:
N6怎么是上偏差呢?已经是负尺寸了,你点一下标注看看是-0.011到-0.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N6怎么是上偏差呢?已经是负尺寸了,你点一下标注看看是-0.011到-0.024.

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想想,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安装孔是过渡配合,有过盈的,孔当然是负偏差了,同理轴承的内圈要和轴过盈配合,轴肯定是正偏差了,至于卡簧槽的尺寸就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公差了,取名义尺寸就可以了,不过在手册上还是有规定的,你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2022-11-10):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