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6-01):
如图所示的零件都能用哪些方法加工?那种加工方法最经济?材料为45钢,加工数量为24个。

网友A:
毛坯打锻件或者铸件以及厚壁管
没要求的话 先加工成整圆 然后火焰切割打磨
要精度要求的话 线切割加工

网友:
如果不考虑公差,车成圆环后线切割出来,一次完成4件;如果考虑公差,仔细计算一下,该车成多大的圈,线切割后的尺寸能正好保证公差范围,而不成废品。

网友:
用适合直径的钢管车成6件,按尺寸割出,不就是4X6=24件吗!

网友:
内外尺寸要求不严可以用406*32无缝管

网友(点评):
嗯,准备这样做

网友:
做好分割

网友:
由于数量少,可气割后机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打锻件或者铸件以及厚壁管
没要求的话 先加工成整圆 然后火焰切割打磨
要精度要求的话 线切割加工

网友:
做货吗   可以外发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