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cad,标注圆直径时,样式格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01):
我使用的是CAD04版本的,在使用圆直径标注命令时,出现了异常,无法按正常的标注样式显示,本人也知道如何设置箭头样式。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系统出问题了,我用同样的方式在09版上,直径标注时,直径样式可以在图中2与3两者间任意转换,只要我拖动尺寸线。但是在04版中,无论我怎么设置标注样式,和拖动直径尺寸线,都不会改变。

网友:
那一定是你的ACAD2004出问题了,如果设置不成,换成2006或2007版的重装一下,毕竟2004版的也过去十多年了.

网友A:
按D键-点击修改,设置箭头样式,看能否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B:
在修改样式界面的对话框里,调整选项卡里,把右下角第二个选框:始终在尺寸界线间绘制尺寸线,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D键-点击修改,设置箭头样式,看能否达到你的目的

我试过了,这方式没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修改样式界面的对话框里,调整选项卡里,把右下角第二个选框:始终在尺寸界线间绘制尺寸线,打上√。

谢谢呀,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你试试单独移动文字可以解决很多标注样式,轻微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