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6-01):
刚入机械设这行,不是很懂。看以前的老图纸,同一尺寸的密封面在不同的产品上选用不同规格的圈,而且有时候差的比较多,问老同事O型圈怎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有一个说以O型圈外径为主,外径稍小于密封面,理由是太大了装配容易刮圈;师傅说以内径为主,内径小于密封槽小径。不知道谁的更合理,自己看书觉得应该以O型圈的中径选择,中经稍小于密封槽中经(说法可能不对),装配后圈处于拉伸状态而且拉伸不会很大,压缩只要调整槽深即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望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O形圈是密封中最常用的一种密封件。但由于选用、沟槽设计、加工和装配上的不当,常常造成漏油故障,可谓是小件坏大事。
我国国家标准中关于O形圈尺寸的标准有GB1235-76、GB3452.1-88以及GB3452.1-92,其中GB1235-76规定的O形圈截面直径(又称线径)有1.9、2.4、3.1、3.5、5.7等,O形圈采用“外径×线径”的标记方法,一般称为老国标; GB3452.1-82与GB3452.1-92基本相同,一般称为新国标,它规定的O形圈截面直径有1.8、2.65、3.55、5.3等,新国标采用国际惯例,O形圈采用“内径×线径”的标记方法(右图)。  选用O形圈时,首先应尽量选用新国标,线径2.65和3.55的使用最为普遍,在外径大于30左右,结构尺寸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线径3.55的O形圈,以达到更大的压缩量和接触面积。

以上也是摘抄的

网友:
当O型圈的大径D已经确定时,其实你已经没有多少余地来选择O型圈的线径了,就看你想选择哪个标准了。
1.“根据大径的尺寸D,随着D的增大而增大”,这个标准中本身就给你限止了,美标、日标、国标都如此
2.为了达到最好的密封效果,所选O型圈的线径应尽可能的大,动密封场合,考虑到尺寸公差因素,同一内径时,推荐选用较大的线经是较佳的方案,在静密封场合,较大线经使用时比小线经来得安全。
3.当压力较高时,可以考虑增加O型圈的硬度和使用挡圈。

总之,请选用标准的O型圈内径和线径(美标、日标、新国标);结构允许,请使用较大线径

楼主:
圈只能选用公司标准上的规格,我想问的是选用的时候,是按小径稍小于槽的小径,还是大经稍小于密封面尺寸,还是中经稍小于槽的中经!!!

网友:
反正我选的时候就选内径稍小于槽的

网友:
看你是活塞密封  还是活塞杆密封  手册里都有啊

网友(2021-09-08):
所以说要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