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样画齿轮-----求解

楼主(2014-06-01):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SOLIDWORKS中用库生成德齿轮不能修改参数,不知道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可以下载一种迈迪工具集的插件 在里面修改相对应的参数 生成二维草图后进行三维编辑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软件想画好齿轮,蜗杆,蜗轮这类零件你需要掌握表达式的使用方法,还有精通各种曲线的参数方程!建议楼主找本参数方程的书看看,那些软件自动生成的齿轮齿形基本不是渐开线的,很多地方不准确的,如果你用这样的模型做有限元那得到的数据也是不准的。

网友:
你去下载一个geartrax2012,有中文版的,可以方便的生成齿轮在SW里

网友:
用专业的齿轮软件生成准确的齿形,然后在SW进行拉伸阵列。

网友:
如果。你单单的要修改参数。。。方程式

网友:
用CAXA电子图板把齿轮轮廓画出来,转到sw拉伸即可,我用proe这样做过

网友:
solidwork 齿轮插件(中文)

网友:
如果只是画着给人看的,那就用外挂或是CAXA生成二维齿形图保存成DWG格式,在草图中打开,相行相关的操作,先画好一个齿———阵列——切除多余齿厚——拉伸凸台,这样的齿轮是不能改参数的,如果是用于模具设计的,那就要用表达式进行全参数化设计,这样做出的齿形精准 ,可以修改参数。

网友:
SW2012可以直接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