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制造挖斗,其中一款V型斗的斗壁板是放样的,求简单画法

楼主(2014-06-01):
附件需要用SW2014才能打开。

楼主:
附件是边上的两块斗壁板,求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工艺。。。。目前我们制造是按照图上看到的,一共压弯9道,工艺比较繁琐、且拼装的时候需要矫正比较多

网友A:
简化一下,改成压弯3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一下,改成压弯3道?

有没有更好的成型方法,或者工艺,达到降低拼装的难度,这个地方的难度在于,连接的是一块卷圆板,大家应该知道卷圆的误差是比较大地方,再加上这个地方压弯误差,拼装的时候难度比较大,焊接的时候对位焊道也不比较大

网友(点评):
我觉得最好做个工装,用工装来保证。

网友:
侧面没有铲齿吗????

网友:
想研究下学习下的,一看附件还扣威望
楼主不厚道~

网友(2016-10-25):
做个工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