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来设计剪叉式升降机(一)

楼主(2014-06-01):
做事情吧,如果一开始就立个宏伟目标,往往就很难开头。拿写文章来说,还不如信手写出,也莫怀什么功利心,写到哪儿算哪儿,也不保证写完,也不保证不太监,就像鄙人这个题目,有了一,但不一定有二,是吧,唯有这样,写起来才没有压力。(我可说好了,不一定有后续)

很多朋友都想弄明白剪叉式升降机的受力分析,鄙人也大概研究了下,大家也不妨一起来研究,是吧,真理摆在那儿,不是谁的私有物,太阳每天照耀几十亿地球人,也没收什么光照费。人类就是你争我夺,太阳要是跟你争一下,全人类都得玩儿完,是吧。

扯远了,机械结构嘛,要想研究明白,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研究。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研究,也有个先后不是?是以难的为先,还是以容易的为先?窃以为以容易的为先。先易后难,渐入佳境,不断有个甜头吃,这样才有兴趣继续下去嘛。有些朋友,学点东西吧,还整个英语版的,想的挺好,一边学东西,一边学英语,最后诸般困难叠加到一起,未有不半途而废,鲜有持之以恒者。说到这儿吧,我跟有些朋友一样,就很不赞成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学一会儿语文,刚觉得有点儿味,数学来了;只好收拾心情,转换思维,琢磨算数,好不容易有点儿心得,刚想深入的时候,数学课结束了,英语又来了。窃以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当学语文,就好好学,一直学到出师,再来学数学;学数学,也一直学到出师,再来学英语,这样才对嘛。但是呢,学校这种教育方式,是受到工业化的影响,批量造就,不管你个性怎样,所以说这种方式很难出人才。

闲话少叙,且归正题。剪叉式升降机,依愚之见,不外乎“平板”,“斜杆”,“中间销”几个零件。最小的就是销子,是吧,既然小,说不定也最简单,不妨从销子分析起。以前我分析销子的时候,就光看着图,忽然间明白了,销子的受力很简单,就是左右力。一个斜杆把它往右推,一个斜杆把它往左推。为什么忽然间知道它是受左右力的呢?因为斜杆都是对称的嘛。反正销子是受两个力,对吧,两个力肯定在一条直线上,也对吧?你过销子画条直线,如果这条线是竖直的,你琢磨琢磨,肯定不对,左右两个斜杆是对称的,凭什么一个受力向上,一个受力向下,不对吧?如果这条线是斜的,也不对,不对称。反正假设来假设去,这条线只有是水平的,才对称,才公平。反正鄙人当初就霎那间想到这个道理,也没用什么力学定律和方程。

反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我想了,与其自己瞎琢磨,还不如写出来,让大家也来一起琢磨琢磨,到底对不对,是吧,一人之智有限,众人之智无穷。做技术,最好是大家一起叨咕叨咕,才有意思。我们研发部就几个人,有懂电气的,有会钳工的,鄙人做结构设计时,就把他们都叫一起,叨咕叨咕。机械就是这样,谁都愿意来叨咕两句,也都觉得能叨咕两句,既然这样,就都来吧,集思广益,鄙人又何乐而不为呢?是吧,说的对就照你的来,我也懒得去琢磨了。比如那几个夹具,结构是老钳工想的,鄙人执的笔,司的图。做出来也没啥大问题,有点小问题,鄙人给个建议,不如把那几个地方倒个大角,老钳工一想,不用催促,马上磨好,一扣,严丝合缝,完活儿,轻松加愉快。是吧,带人做事,得观察他擅长什么,观察他好什么,不要压制他,你满足他的所好,不用说,他自然而然就会满足你的要求。《军谶》曰,“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人都有个志向,人都有个愿望。人心嘛,都是一样的,将心比心,不要过分担心,要让他去做人,大奸大恶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当然最近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人那几个确实是少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又何必任一己之独裁。

写完上面这些,鄙人又回头看了下,发现有的地方得修正下。要说销子受力是左右水平的,首先那俩斜杆的状况得是对称的,不能有一杆受油缸推力。所以吧,严谨点来说,应该是多级剪叉的中间级销子,受的是左右力。对与不对,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40

网友(点评):
楼主要是活在朱元璋的时代,早被拉出去砍了

楼主:
好吧,都说要配图……各种要求。那就搜索一张。很奇怪,为什么这台升降机,要放这么多油缸?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点评):
现场见过类似的升降机,逼着大多了,这有第一X的一组油缸

网友:
无图?我推导时觉得销子受力方向不影响最终油缸推力大小!

网友:
搬个板凳听。。。。

网友:
静力学 ,被说的体无完肤,你懂的。

网友(点评):
:D 人生苦短,何必那么严肃?

网友(点评):
静力学传说可忽略

网友(点评):
达朗贝尔原理

网友:
看到这么多文字,总有些抗拒,大侠配点图岂不更好~

网友(点评):
好吧……看来今后得以图为主了。

网友(点评):
图是对抽象思维能力稍差的人才能看明白。跟老师上课一个理,有些人配图讲的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都说要配图……各种要求。那就搜索一张。很奇怪,为什么这台升降机,要放这么多油缸?有什么好处啊? ...

受力的问题!油缸数量减少了,缸就得变大不是?能不能装下,就不好说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处士还会疑惑?

网友(点评):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网友(点评):
处士有所不知,一个Z必须一个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处士还会疑惑?

还有,为什么油缸都不像黄线这么布置?

网友(点评):
大侠静力分析下,是不是能给出一个单叉,或者双插的最优布置。如果按照黄线布置,很明显,所需的油缸出力是按照1/tan,零度的时候,力就是无穷大呀

网友(点评):
虚位移原理推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橫置的液压缸是回拉,有杆腔和无杆腔T位不同,况且活塞部分是很薄弱的地方。

网友(点评):
明白了很多。简单总结一下,一个是出力极大,导致销子直径极大;再个是有杆腔出力,导致缸径很大。确实不好。你看果然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吧,哈哈。学到知识,轻松又愉快。

网友(点评):
一楼大侠说的最优布置,是指哪方面最优?缸径?行程?

网友(点评):
找到一个位置,尽可能使得油缸恒力输出~

网友(点评):
分析一下,这样安置油缸,对两侧销轴的受力有力。你横置油缸也好,单一也好,上升过程中等于完全靠两侧销轴硬挤。但是在半臂位置布置推力油缸,上升中,销轴便只是一个被动限位。受力就差开了。

网友(点评):
再有,逐级限制,有利于美一级的形变控制。比如图中,5个油缸的出力、伸长量是需要分别控制的。整个上升过程,也必然是最上一节先提升,然后依次下推。这样,整个升降机的重心浮动才会趋于稳定。

网友(点评):
如果搞反了,那就有问题,你先最下一层出力上升,整个系统就会变得很不稳定。在限定高度内。如果要合理控制,最后就成了均载问题,好似螺纹。那么每层的变形量之间就有一个特定关系。

网友(点评):
牵一发动全身,3个油缸、3对(6个)剪刀叉的开合同步。

网友(点评):
传说可以一个一个动,但是设计上应是一起动才对

网友(点评):
传说在前,自己的脑袋到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按照黄线不知,一方面的问题是按正切的倒数倍计算受力,而且要考虑你的液压杆只能安装在剪刀叉之外了,那样油缸提供的是推力,相同油压,液压缸提供的拉力要去掉杆径造成的压力损失。

网友(点评):
这是多杆连动的剪式结构,不能分级动,多缸强制同步,大多要求多缸等容积。如果在黄线位置布置油缸,接近死点位置,需要很大的推力才能离开死点位置,如果刚好在死点,那是推不动的,这是四杆机构的压力角决定的

网友(点评):
油缸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是阶梯以此伸出,故对于这个不容置疑

网友:
但愿处士能坚持住

网友(点评):
这个无所谓的。想继续写就继续写,不想继续写就仅此一篇。

网友(点评):
树林边一草一木一花都可以欣赏,不必非得进入树林。文章有得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的问题!油缸数量减少了,缸就得变大不是?能不能装下,就不好说了!

有个疑问,就是静止时,把上面两根缸撤掉,下面的油缸出力会不会变大。

我直觉感觉好像不会变。

网友(点评):
想法很有趣。如果把问题再延伸一下:静止时把下面两根缸撤掉只留上面一根;或者上下两根缸撤掉留下中间一根又如何?

网友(点评):
不可能变的,因为缸的作用力是顶升,在不顶升时重力完全由剪刀吸收。

网友(点评):
如果油缸出力没有安全系数的话,试试在负重情况下你裁掉两根缸会有啥后果?

网友(点评):
用一个缸和用三个缸动作一样,最下面的缸依然要承受全部载荷,三缸结构最下面的缸个头依然要很大才行,这种多缸结构的设计目的是什么呢?我想除了可靠性高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优势,任何一个缸都可以对整个结构制动

网友(点评):
我又思考了一下,觉得我的这个结论是欠妥的。

网友:
啰啰嗦嗦说那么多,其实就是油缸并联和串联的认识了,油缸的力=油压X活塞面积,这样布局是因为在同样液压系统的情况下,可以衍生出不同系列的产品

网友(点评):
说的机械结构,不是液压问题。

网友(点评):
彭老师,他一直是在对缸的数量有疑问啊。

网友(点评):
那你思考一下我在上面的点评,好吗。

网友:
油缸分布安装是为了均载。

网友(点评):
不是吧!油缸单层就可承载所有要升顶物体和上部重力了,多缸只是为了升的更高,占地面各色最小才对

网友:
怎么就看不到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就是静止时,把上面两根缸撤掉,下面的油缸出力会不会变大。

我直觉感觉好像不会变。

帖子好像冷下去了,应该是端午假期里大家不高兴上网的缘故。
那就把我昨天的点评换作回帖再发一遍。
想法很有趣。如果把问题再延伸一下:静止时把下面两根缸撤掉只留上面一根;或者上下两根缸撤掉留下中间一根又如何?
等待与处士讨论,另外看看有没有愿意思考的社友。

网友(点评):
没有安全系数的情况下,把上面两根缸撤掉,会升不起来的!静止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给结论了,根据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一层,W=F*S;两层,W=F*2S,层数增加,要么加大缸径,要么增加缸的数量,分层布置

网友(点评):
算法不对,算一层时,应把二层三层及上面各层看作是载重,算二层时可以把上面各层看成载重,按道理讲,摘掉最下面的缸,第一层动不了了,不影响其它的,摘掉二层以上任一层,只是那一层动不了,不可能产生什么缸....

网友(点评):
每个剪刀叉结构能不能分别动作,建议gyq720社友仔细看看想想。

网友(点评):
多层剪叉,能某一层不动么?

网友:
树林边一草一木一花都可以欣赏,不必非得进入树林。文章有得写

网友(点评):
拷贝他人回复,直接清零。

网友:
这种平行剪刀结构,各个平行杆的位移都一样,只要一个动,其它都会跟着动。

三缸结构和单缸结构的动作一样,它们必须同步动作,不可能独立动作。

最下面的缸要承受整个载荷,多缸是个串联结构,所有的反力都要向下传递,最终所有的重量都要由最下面的缸来承当,不可能因为多缸就将下面的缸做小。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这样。 但是还是不敢百分百肯定。

网友(点评):
不同意你关于油缸受力的看法。方便的话请去25楼看看。

网友A:
如果剪叉机构的重量与荷重相比,可以忽暗的话,每层缸可以认为受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剪叉机构的重量与荷重相比,可以忽暗的话,每层缸可以认为受力一样

我自己感觉哈,觉得上面两根缸,在静止时似乎没有作用,可以直接拿掉。
比如说,静止时下面两根缸各自出力1吨,将上面俩缸拿掉后,我认为下缸出力还是1吨。
当然这只是我的粗略分析。

网友(点评):
我说的其余两种情况会是怎样?

网友(点评):
你先回答了,我们再接着讨论。

网友(点评):
想想也许这个错了,应该是最下层的缸出力最大,以后依次递减

网友(点评):
以前每层都是按最下层的缸的力来考虑的,实际可能每层缸压力不一样,没测过!

网友(点评):
回答您没问题。愚以为,撤掉任何两个,留下一个,该油缸的出力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好像冷下去了,应该是端午假期里大家不高兴上网的缘故。
那就把我昨天的点评换作回帖再发一遍。
...

我也感觉一根和三根的受力差不多啊

网友:
文采飞扬哈!可惜自己口才不好,文笔又差,想法表达不出来。。。

网友:
据我分析,图中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其一:当若干转销(套 )出现间隙时升降机仍能保持同步上升并可以正常工作。二:三对油缸如果是由三组油路供油的话,就算其中一个油缸坏掉,另外两对油缸只要够压力升降机也能临时工作。三:转销,图中设计要比用一对油缸的小,这一点能给以后维修降价不少的费用。

网友C:
继续和处士讨论。
对于多层多缸的剪刀叉,处士的观点是:
我自己感觉哈,觉得上面两根缸,在静止时似乎没有作用,可以直接拿掉。
比如说,静止时下面两根缸各自出力1吨,将上面俩缸拿掉后,我认为下缸出力还是1吨。
撤掉任何两个,留下一个,该油缸的出力都是一样的。

都说有图有真相,其实有时有图也未必马上看出真相。上面处士的观点,对着贴图恐怕就很难说的清楚。
为方便讨论,把6楼图片转化为下面的结构简图,请看看是否可以。
可以的话,如设定上端负荷为1吨,油缸和剪刀叉结构件均视为无重量,力的计算就不难了。
能否请处士给个每个油缸受力的大概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和处士讨论。
对于多层多缸的剪刀叉,处士的观点是:
我自己感觉哈,觉得上面两根缸,在静止时似乎没 ...

首先对大侠表示钦佩!

琢磨良久,有以下几点想法:

1、我考虑了很久,觉得我在11#的结论是欠妥的。因为这是个静不定结构。静止时,3个缸的出力,从静力分析的角度来看,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也可以,很难确定。但每个缸的出力,都有作用,裁掉一个缸,会加大另外两个缸的负担。所以把上面两个缸裁掉的话,下缸出力会变大。

2、举升的时候,3个缸,不管它们与水平的夹角是否一样,它们的出力,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液压原理可以看出来。3个缸必定是并联的,既然是并联的,那么缸内压力必然是一样的,缸径又一样,所以出力一样。请注意,这是举升时的情况!

3、静止时,按照大侠的图,是算不出油缸的出力的。即使3根杆是钢杆,也算不出来;是油缸,也算不出来。钢杆安装时细微的差别,会导致出力变化;油缸头部应该装有双向液压锁,即使是微小的泄漏,也会导致3个缸的内压不一样。请注意,这是静止时的情况。

4、请看图,如果补齐AB、AC、θ三个数据,并且油缸是并联的话,那么举升时,油缸的出力,是可以算出来的,且三缸一样。请注意是举升时!

请批评。

网友(点评):
实际上,每层的缸的缸径和行程都一样,并联后压力也一样,这图似乎与实际不符!

网友(点评):
安装位置也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不符,也是最下面一根不符。本来我写了半篇,一看最下面一根不一样,就删掉了。

网友(点评):
缸径可以一样,行程不必一样。

网友(点评):
即使缸径不一样,剪刀叉就会不能开合吗?

网友(点评):
缸径、行程都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大侠表示钦佩!

琢磨良久,有以下几点想法:

处士悟出与11楼不一样的答案,应该离真相不远。
不管是几个剪刀叉连接在一起,吃准它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个剪刀叉的开合都会使其它剪刀叉有同样的开合,也就是几个油缸必定同步,其实答案就在其中了。

网友(点评):
鄙人写了4条,大侠可否逐一批点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油缸都不像黄线这么布置?

X越大 油缸需要的力就越大 油缸尺寸就越大 当X小时油缸需要的力就小  配套时肯定以大力为准 所以有点浪费!不如你发这个图这样放油缸 虽然这种方法也有大力和小力的时候 但是这种大力-小力的差远小于油缸横这放时大力减小力的差!换句话说横着放的时候力的变化陡,而如图这种方法力的变化缓。  想什么说什么 还请处士大侠指正

网友:
如果采用单个油缸,装在哪里对运动没有影响,但是对杆件的受力有影响。越靠近油缸的杆件弯曲力越大,远离油缸的杆件弯曲力小。这样靠近油缸的杆要很粗,但是为了加工方便其他杆一般也是同等尺寸,材料就得不到充分利用。所以为了节省材料,就把油缸分布安装,这样各杆件的受力大致相等(除了下面一个比较特殊),材料利用比较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大侠表示钦佩!

琢磨良久,有以下几点想法:

1、卢瑟福用气室凝固了电子的静不定,这个静不定的剪刀叉,好像也可以设定它在时间长河里的某一刹那一动不动。这样,就可以把三个剪刀叉看作是三个独立的结构。每个油缸的受力只与负载和油缸斜角有关。前面已经设定剪刀叉机构和油缸无重量,那么三个油缸的负载均为1吨。上面两个油缸斜角一样,受力一样,底部油缸对地面垂直度好过上面两个油缸,受力应略小于上面两个油缸。
2、并联油缸的油压只有在静止时才是相同的。运动时如有偏载,负荷大的油缸的瞬时压力必定大于负载小的油缸。
3、a、剪刀叉从低位开始举升,液压站压力表所表示的压力最大。b、此后随举升高度增加,如油泵为非恒功率输出,则举升速度减慢,压力表显示压力降低。c、一直上升到上死点,油泵继续工作,系统压力将上升到溢流压力,液压站油泵处于溢流状态。d、此时如油泵停转而有油缸有不均衡泄漏,泄漏少的油缸内油液会补偿到泄漏大的油缸内,油缸内压力必然动态平衡相同下降而剪刀叉举高高度不变。e、油缸压力降到一个最低值后,剪刀叉举高的高度降低,各个油缸的压力同步升高。f、举升高度降低而油压升高这个过程一直到剪刀叉落到底。g、油缸内残压会因不均衡泄漏而再同步降低,最后卸压。
    如在举升中途油泵停转,则压力变化从e开始。
   上面的分析按液压系统常规设计作出。
4、当然可以算出来,但只是在某个位置那一刹那静止时的数据。举升时每个缸的动态油压一直在变化。

网友(2020-05-03):
我也正在搞这个剪叉升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