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14-06-01):
这个焊接怎么标注

楼主:
上面是剖视图,这个是俯视图

楼主:
焊接可不可以在技术要求里说明,而不在图中标注

网友A:
你焊在什么地方?焊接处也要画出来, 再引出焊接符号。

网友:
标注焊接位置,然后技术要求中写明焊接方式和要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在什么地方?焊接处也要画出来, 再引出焊接符号。

可是我不会标注焊接呀?不知道有什么省事的办法没?

网友:
看看我是怎么标注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按你的图简单说一下:一般按以下方式

如果周边全焊接,可以这样表达:

一般就没必要在技术要求里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简单说一下:一般按以下方式

如果周边全焊接,可以这样表达: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简单说一下:一般按以下方式

如果周边全焊接,可以这样表达:

第一个图  里面怎么焊啊

网友(点评):
站在里面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简单说一下:一般按以下方式

如果周边全焊接,可以这样表达:

这焊缝标注中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焊缝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  里面怎么焊啊

啊?圆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图简单说一下:一般按以下方式

如果周边全焊接,可以这样表达:

这个补充说明的数字  什么情况下表示相同的焊缝数?什么情况下表示焊接的方式?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GB/T 324-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