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收尾的方式,除了数控铣还有什么

楼主(2014-06-01):
各位前辈,这种螺纹收尾的方式除了数控铣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数控车可以出来,,,,,,,,

网友(点评):
求高招啊,我是想不出来,数控车怎么弄那个地方。

网友(点评):
宏程序,角相位 和进刀量配合好久OK

网友A:
这种收尾是你三维造型造出来的,在实际意义中是没有的,无论是紧固用,还是传动用,都没必要这样收尾.

网友(点评):
仔细看一下海宝105等离子嘴配件,,,,,,,,,看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
开头很有用,防止第一牙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尾是你三维造型造出来的,在实际意义中是没有的,无论是紧固用,还是传动用,都没必要这样收尾.

实际产品中见过这样的收尾方式,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请教前辈,螺纹去半牙除了数控铣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项这种收尾方式,靠任何数控车床车削都不可能实现,维一的可能是在车铣复合中心上才有可能.还有就是精密滚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这种收尾方式,靠任何数控车床车削都不可能实现,维一的可能是在车铣复合中心上才有可能.还有就是精密滚轧出 ...

谢谢!!!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自己不能在数控车床上干出来,就不要误导别人。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3楼的朋友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答案。
另外不要说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产品,接触多了,自然有了。

网友:
 瓶口螺纹都可以车,这就不能车了?原谅他吧,他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