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好几个版本solidworks在win8下都不能安装

楼主(2014-06-01):
下载了好几个版本在win8下都不能安装,请问为什么呢?
每次都是提示与64位版本的windows不兼容。可我明明下载的都是x64位的程序啊,试了x86一样不能安装。

网友:
貌似13以上的可以 你安装前 先看看安装环境呗

网友:
只有2012SP5以后的64位版本才可以安装,WIN8是一个还不太稳定的系统,还是WIN7吧.

网友A:
SW2013是装在WIN7系统上的,WIN8的我上次试装过UG8.5,装上去不能正常运行。应该是WIN8系统不兼容第三方软件。

网友:
win8上一直在使用20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2013是装在WIN7系统上的,WIN8的我上次试装过UG8.5,装上去不能正常运行。应该是WIN8系统不兼容第三方软件 ...

你自己的安装方式不对看我的

看看没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不是solidwork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的安装方式不对看我的

细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吗?一般来说只是用于造型或只是看别人发过的文件用的话,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用于模具设计或是数控编程有可能就会有问题,特别是使用五轴加工时会有驱动不完整的,模具设计时会出现“加载EXCEL工作页失败”
在说市场上的盗版系统盘质量是参差不齐,有的能用而且很稳定,有的则不好用且又不稳定,质量好一点的盗版系统盘里面的一些软件相对来说还算完整一些。装UG8.5成功的机率就要大得多。
上次因为在WIN7上装UG8.5加载电子表格失败的事弄了两天时间,中途去网上查了,很多网友都说有这个问题,但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是了了无几。最后只得自己动手解决了,帖子就发在社区的UG版块里。
我用WIN8试状UG8.5也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了,那时我去网上下载还没有UG8.5WIN8系统的通用许可程序。装的只是64位UG8.5的许可程序,发现注塑模设计模块根本没办法使用,只能作为造型使用,数控的加工驱动也很不完整。后来等了近两个月时间,网上终于有了WIN8通用许程序,于是下载重新安装UG。还是不行,最后只好将系统重装,将里面的OFFIE 删除干净,重装,之后安装UG8.5。终于成功,所有功能均是正常的,两台电脑都是相同方法处理的。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吗?一般来说只是用于造型或只是看别人发过的文件用的话,是看不出什 ...

又做了两个没有发现问题,

运动仿真模块没有问题

数控加工没有问题。我只会这两个了别的不会用
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做了两个没有发现问题,

运动仿真模块没有问题

仿真是可以的,主要是注塑模设计,看一下加载模架正常否。最主要的是电子表格是不是能正常加载?数控加工中的五轴铣(固定轴曲面铣,可变轴曲面轮廓铣,看看里面的驱动是不是少很多,一般是少了近一半的驱动)。

网友:
这个是加载电子表格正常的UG8.5工作界面。

网友B:
模架我这里没有,但是我把运动仿真的分析用电子表格打开没有问题,excel是2010的

这个是数控的多轴驱动

这个是电子表格的使用曲线位移驱动

网友:
驱动不完整,就是驱动方法下面的方法曲面后面的小三角,弹出的方法只有三四个,完整的是有九个,分别是“曲线/点,螺旋式,边界,曲面,流线,刀轨,径向切削,外形轮廓铣,用户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架我这里没有,但是我把运动仿真的分析用电子表格打开没有问题,excel是2010的

这个是数控的多轴驱动
 ...

我也是2010的EXCEL。应该是加载正常的。

网友:
后期下载的WIN8系统UG8.5通用许可程序及破解,在安装时一定要把里面的许可证文件换成驱动完整的,安装之后的UG就是功能正常的。同样这套程序也可以用于WIN7.

网友:
我感觉我win8都能安装啊

网友C:
我的也是win8,装的是2013版的,可以正常适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win8,装的是2013版的,可以正常适宜

好象一些政府机构或一些重要单位的电脑是不让装WIN8系统的,处于对数据安全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一些政府机构或一些重要单位的电脑是不让装WIN8系统的,处于对数据安全考虑吧!

我在的都是私营企业,没有机会去政府企业工作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百度上找到答案的。
安装不上的原因可能是你的win8没有安装net framework3.0&2.0,因为SW2012及以前版本都需net framework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