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密封

楼主(2014-06-02):
橡胶密封,内有铁衬骨架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密封的名称和标准?

网友:
这是一中内包骨架橡胶密封,主要用来防护轴的.

网友:
看起来像唇形密封圈

网友:
骨架油封。
只能在轴端封闭润滑油脂,两端压力差不大于0.05MPa。
任何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介绍,读一读就知道。

网友:
应该还有收紧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