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螺钉的尺寸,M8x10中的10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4-06-02):
求助:关于螺钉的问题,我于一个螺钉的标注为:M8x10,问题是:后面的10代表什么含义,圆头螺钉和沉头螺钉(锥形头)在表达这个尺寸时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后面的10一般表示长度,不知道你这种是不是有些特别。

网友:
这个标注法可不是国外专有的,国内也是如此标注的,这个10在这里代表去掉螺母头剩下的杆部长度,是包括光杆与螺杆加一起的长度。

网友(点评):
如果是埋头螺钉,则全长里面含了螺钉头。

网友:
10表示螺栓长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公称直径为8mm的普通右旋粗牙螺纹,公称长度(螺纹孔深度)为10mm(除去螺帽)。

网友:
查手册  什么都有

网友A:
圆柱头螺钉的10表示是表示自圆柱头一下至螺钉末端的长度为10mm,半圆头和平头螺钉的10表示的是总长度是10mm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柱头螺钉的10表示是表示自圆柱头一下至螺钉末端的长度为10mm,半圆头和平头螺钉的10表示的是总长度是10mm ...

这是对的。但不要混摇跟螺纹的标注。

举个例子,M8x1.5, 1.5 是指螺纹之间的长度。

网友:
后面标螺距啊 应该

网友B:
国标螺纹中m8后面跟螺距。但是10相当大概率不是螺距。可能的尺寸为长度。但国标图纸上不这么标长度。这种标注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螺纹中m8后面跟螺距。但是10相当大概率不是螺距。可能的尺寸为长度。但国标图纸上不这么标长度。这种标 ...

我学的国际的就是差不多这么标的, 例如 ISO 4014- M10 × 60 - 8.8 。写法没问题。

网友:
图中水平线到底部

网友:
有效螺纹长?

网友:
这个可以看一下标准件有关的书,里面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
螺栓长度规格,不含六角头或圆柱头部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