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电机输出力矩怎么测量

楼主(2014-06-02):
机床进给系统的电机输出力矩怎么测量?没有扭矩测量器等专用设备,只用电流或者功率什么的测,请问怎么测量啊?机床为数控的,大侠们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谢谢啦!!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框住电源线,启动电机,看瞬间电流.再换算么.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通过电流计算电机扭矩。如果需要较精确测量,可以考虑在电机轴上贴应变片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框住电源线,启动电机,看瞬间电流.再换算么.

我想测的是工作时的,好像交流伺服电机有个转矩t=Ki,K转矩常数,i电流,但是这个电流我不确定是哪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通过电流计算电机扭矩。如果需要较精确测量,可以考虑在电机轴上贴应变片来测量。

您好!请问你说的这个电流是什么的电流?驱动器的,还是电机电枢电流啊?我对这个电流的概念不是很清楚。还有知道电流了是转矩T=K*i公式得到转矩不?K为力矩常数。i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