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的尺寸标注

楼主(2014-06-02):
注塑模具的装配图中尺寸标注需要注意些什么?标注的尺寸是不是没有公差呢?
老师说的标注公差的话,就太多了,整张图就可能看不清,是这样吗?

网友A:
没有要求标注公差?没有质量的东西也能交货?

网友:
      装配图是反应各个零部件装配关系,以及空间位置的图。装配关系要求严格就要有尺寸控制,再严格就需要公差,依装配精度来确定是否标注尺寸和公差。有些零部件,安装后就有固定位置,一般情况就不标注尺寸了。多数情况,公差标注在零件图中。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测量基准、装配基准达到统一是最好的。

网友:
有需要!!
如上, 没有要求标注公差=没有要求质量。

网友B:
标注公差的话,就太多了,整张图就可能看不清。。。。

现在,都用电子图了吧,可以放大呀!!

而且,看不清的地方本来就应该拿出来讨论以了解设计本意。

网友: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老师只说到了一半,橡塑料模具、其它模具,你看那张图在产品轮廓图上标过公差?

网友:
这个看产品要求啦,难道仅仅因为怕看不清图纸就不标公差,这也太随意了吧

网友C:
学习只听一半然后又自己不动脑,完全符合老话说的 “学而不思" ,

注塑模具的装配图中尺寸标注,这图需要标多少尺寸?

再者公差是要干啥用的?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标注公差?没有质量的东西也能交货?

老师说质量靠机器的精度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公差的话,就太多了,整张图就可能看不清。。。。

现在,都用电子图了吧,可以放大呀!!

那可能是我没有听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只听一半然后又自己不动脑,完全符合老话说的 “学而不思" ,

注塑模具的装配图中尺寸标注,这图需要 ...

最后问的误差是干啥的,是不是说误差在模具中用不到呢??

网友(点评):
公差是给加工用的,装配图上一般只表示尺寸,只有特殊处才需要给标注公差来强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问的误差是干啥的,是不是说误差在模具中用不到呢??

奥,那我就懂的差不多啦

网友D:
装配图上一般都不标尺寸的啊,更别提公差了。如有要求的另算。

网友(点评):
这么说,你肯定没有拆过图

网友E:
模具行业  还真得没有标注尺寸的习俗,大家都是1:1画的,就标个长、宽、高,算重量;一般NC\慢割加工,又不是车、铣等人工操作的,标公差没意义,连尺寸都没人标的,一般是用插件直接标坐标的;一般重点尺寸是用入块制作。一套模具一般设计周期就1周,反正业内就没人标尺寸的

网友(点评):
不要用一己之见概括全部,这不是好思维

网友:
模具行业没标尺寸的习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具行业  还真得没有标注尺寸的习俗,大家都是1:1画的,就标个长、宽、高,算重量;一般NC\慢割加工,又不 ...

看来我们的老师还是没有说错呀,我们老师说没有标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我们老师也不会说错的呀,毕竟以前本科毕业还出去做过一阵子模具呢,谢谢大侠给出正确的解释!

网友(点评):
不要被误导,很多厂家简化标注是将工作推给他人,再者模具零件公差画图者与加工者有一共同认知,因而简略为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们的老师还是没有说错呀,我们老师说没有标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我们老师也不会说错的呀 ...

尽信书者不如无书
楼上大侠已经提醒你了,要有自己的思考。
老师说的你完全明白吗?我问你几个问题
1、不标公差仅仅因为看不清?
2、依靠机床精度保证,机床精度又是多少?
3、机床精度是否能满足模具加工要求?
4、不标公差还有未注加工公差的国标呢,是不是按这个国标执行?
搞明白这几个问题,你有对加工有更进一步认识
图纸不仅仅用来指导加工,也是检测的依据,三维的东西好多不标尺寸是因为不方便现场快速检测。
完全依赖三坐标,尤其是曲面的检测一般的三坐标也检查不了,而且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配图上一般都不标尺寸的啊,更别提公差了。如有要求的另算。

恩,还真没有。我这里是都有零件图的,装配图都是拿来看怎么装的,尺寸都在零件图是上了。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公差?而且还是模具图
楼主一定是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