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4-06-02):
测量图中A槽内面相对于B面的垂直度是不是采用我图中的方法可以测呢?

塞规的厚度就是垂直度的大小是吗?

网友A:
按道 理这样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 理这样是对的

恩,还好。
我还算理解对啦

网友B:
没看明白
首先,你要把B面的基准引出来
再把垂直度转化为平行度进行测量
要借助辅具

网友C:
不是的,这已经把线性尺寸的公差带进去了。粗点看透光,精点可以上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首先,你要把B面的基准引出来
再把垂直度转化为平行度进行测量

哦,用百分表来打平行度,误差最大的值就是垂直度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这已经把线性尺寸的公差带进去了。粗点看透光,精点可以上三坐标。

是不加塞规,看能不能透光是吗

网友D:
你这个方法太麻烦,不直接,直角尺需要辅具支撑,不一定有合适塞尺。
粗略一点,用直角尺靠看缝隙
精一点用高度尺或者用两个表架打最高点和最低点
除了平台检测还有万能的三坐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法太麻烦,不直接,直角尺需要辅具支撑,不一定有合适塞尺。
粗略一点,用直角尺靠看缝隙
精一点 ...

对于大侠说的东西我有些不是很懂,因为我现在还在学习,小白一枚,直角尺需要支撑是什么个意思?粗略的可以直接拿直角尺看缝隙,是指把直角尺靠在哪里呢?不可能是A槽内底面吧?那就是槽的上表面吗??另外用高度尺是怎么用的?求大侠详细讲讲,小生在这里谢过

网友:
你的图纸我不太明白,难道你所说A面不是右侧的立面?而是在立面上的一个槽底面吗?
针对你所说检测方法直角尺处于悬空状态,检测时不能用手摁着吧,那样也不稳定。所以说要使用辅具或者采用图片方式(如工件不重)
我所说的意思就是用直角尺直接靠右侧立面看缝隙
高度尺就是表固定在其表架上,表架可以上下移动拉表
两个表架检测,就是依照方箱在不同高度调两个表,然后分别打两个位置。

网友E:
如果A面是凹的  你这种做法就不精确了吧  误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A面是凹的  你这种做法就不精确了吧  误差大了

奥,是的,如果要精确的话确实还是使用三坐标,粗糙的话按照这么多大侠的话说是测量A槽上表面和B面的垂直度,用直角尺大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