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G格式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2014-06-02):
请教各路神仙:
      本人系统重装,导致严重后果是把D盘误格式化了,经“高人”瞎整,丢失的数据是回来了,就是全变成了DIR文件,所有原来D盘的东西都乱了,最关键的是工作图CAD全打不开了,出现的提示是:“(无法打开该工程图,该文件包含错误信息),(执行恢复命令,可能会恢复完整的工程图)”
    说明下:我们用的是最早的R14版本,我用2010已经尝试过恢复,就是没效果,恢复了零星几条线回来。

在此跪求各位大虾帮忙解救!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找回来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只不过同样的文件被复制了几十份或更多,慢慢找吧.

网友:
理论上删除后的数据区域不要重新写入新数据是可以用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的,我以前办公室一电脑也是重装数据都没了,送中关村搞了一个多礼拜钱画了不少恢复的数据没几个有用的。平时多注意备份才是王道啊。或者直接保存在公司服务器上。

网友:
把文件后缀改一下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