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ython 在机械学科中,有没有人用过,能否介绍介绍

楼主(2014-06-02):
最近老板申的新课题,想用python代替c,可是好像没有看到很多有关机械方面的开发实例,请教各位有见过的给介绍介绍

网友:
python(x,y)类似于matlab,是集成好了好多库的,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安装,如果要代替c的话估计是需要有较大计算量的程序,开发的时候数值计算最好用scipy函数库来进行加速。

网友:
Python 用在机械上不行吧,效率低下,速度比C差很多。
我测试过同样的计算,Paython的时间比C多出几倍。

不如用Matlab,要不然C#

楼主:
谢谢各位
老板考虑python确实是想到了类似matlab的库,而且也可以调用opengl
之前也用c/c plus plus 但是太麻烦,且调试太费人,更重要的是又不是专业程序员,写代码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想减轻这方面的工作量
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实例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python这块,我读书期间曾经接触过。这块主要与有限元软件接轨,作为有限元软件后处理软件。以前读的那本书就是《Python在ABAQUS中的使用》。推荐你读下~~~

网友(点评):
谢谢推荐,这个是一个结构设计专用软件,不涉及有限元,不涉及二次开发,涉及的图形算法比较多,过去是C plus plus ,太耗时耗力,这回打算用个简单的代替C

网友:
小弟勉强能用VB,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