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Copper Sheet Material by Friction stir welding

楼主(2014-06-02):
       源起于想将这样的工艺运用在厂里的产品,尤其是二次加工后会因各种因素使得原本是连续卷带被分断或分数段,这样不利于三次或更多次加工的自动化,有考虑过各种焊接的适用性以及在车间使用的方便性,在以往是以电阻焊为优先选择,但是有焊接处的强度、平整性以及相对间距的困扰;氩弧焊则因产品不全为平面型以及很多是细小尺寸型,这样条件下不是气保不易不然就是产品直接热熔变形;激光焊对有色金属的效果也不好,尤其是要求对接的工况。

       这两天查找了一些材料,就是缺少对薄铜板材料的相关资料,铜板厚度在0.10~0.60之间,以0.15~0.40这区段为多数。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确认 Friction stir welding 是否适合这样的工况。焊接可以不考虑曲线就以直线为主。

网友:
这个资料上说,
厚度在0.5-65mm的,单侧一次搅拌搞定:

俺猜啊,更薄的时候,搅拌的时候会不稳定,因此暂时不做研究喽。

若是必须用搅拌焊方法连接铜皮,俺就会这么办:
1. 斜角对接
2. 上下各垫一块“牺牲铜板”,搅拌焊完后磨(铣)掉。

其实,0.1-0.4的薄铜皮,只为了连起来便于传输,锡焊估计就行。

网友:
尽量用板式、带式结构,工艺处理完后再切断,断开之后再连接代价是比较高的

非要焊接可以用压力焊,工件留出重叠连接部分,工件表面不能有影响焊接的涂层

其实胶接也不错,采用辅助纸带上下粘结工件,让其串成一串,牵引纸带就可以带动工件,SMT上的贴片元件大多采用这种方式供料,成卷的物料像弹夹一样,处理速度很快

网友(点评):
LIAO大的情况估计是薄带冲压加工后收紧时的断裂问题。应该不是刻意切断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冲压拉伸造成断裂,可以将断裂区域冲裁成“游丝”结构,削弱其刚度,拉伸成型时材料流动,让"游丝"跟随变形而不断裂,依然可以维持带型,便于后续工艺的处理

网友(点评):
这个。。。怕是不行。如果LIAO大是针对之前的一个项目的话,用游丝怕是不行。可以简单一说,对这个焊前焊后的要求,至少要求做到具备扭转刚度,有一定的拉伸强度。不过比较喜欢胶粘的方案。

网友:
个人感觉,太薄了,用摩擦焊不大合适。这么薄的带,感觉一定要焊最好是请教下道长,用电子束好了。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需要真空环境,否则能量损耗很大,如果要在线抽真空,结构方面成本很高,效率也受到影响,工艺代价就太高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斧正。

网友(点评):
没错,太薄了,基本上不可能。难度很大的,并且可能造成不平整,甚至撕开

楼主:
先看看几张图,产品的形状类型不止这些,这只是用于说明概略的情况。
1、冲压后连接:现行方式有绕接,用漆包线缠绕;铆接,用铆钉连接;搭接,用点焊机焊接;其他接法;
2、镀前连接:在电镀前的连接,如下图有2张连续电镀线,此时对 Strip carry 主要是拉力的要求,只要不断线在槽里就成,其他要求不多。
3、镀后连接:为使后加工不产生困扰,就必需保证连接处与正常 Strip carry 有相同的外形与相对尺寸关系,困扰处就在这儿,现行并无有效和方便解决的方法,因此都是分断处理。
4、Plastic Insert molding 对产品的连接要求更高,Strip carry 厚度可以略薄0.02~0.08以内,高于原始板厚就可能会和模具出现干涉问题,因此料头料尾的损耗是现在必需承受,另外还得人工重新喂料处理。

在看完以上说明后,为满足3~4项的需求,在连接处和其他 Strip carry 是要保证有一致性,又连接或焊接是要在车间进行,得考虑操作的方便性。
动静之机 老师所说的 1. 斜角对接,是可以接受;而2.焊完后磨(铣)掉,则有待斟酌;锡焊法只能满足后段部分工艺需求,对于镀前的连接就不是很合适。
fmdd 老师所说的“用板式、带式结构” 俺还未理解意思,用压力焊和点焊机焊接情况很类似,而工件留出重叠连接部分,在后加工时有一定的困扰,例如二次送(喂)料时可能会出现卡料情况,于切PIN分段时会因板厚增加而出现一些问题;胶接在俺们的生产形态是不合适的。

之前有考虑过闪光焊,会担心电烧着出现在产品尺寸区,摩檫焊则是焊接处会变厚需另外处理如磨、铣等而暂缓选用。 Friction stir welding 可以满足上述几点的要求,目前尚未找到用于这样薄的材料例子。

楼主:
搅拌摩擦焊接与熔焊变形比较视频
http://www.56.com/u65/v_NjYzMTUzNTg.html

摩擦焊接加工的原理说明视频
http://www.56.com/u17/v_NjYzMTc1MTA.html

摩擦焊接与其他焊接工件的强度对比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ODcwMTA0.html?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Q

楼主:
FSW_LS1_Drive_Shaft

MTI LS2_100kN

PTG HEAVY

楼主:
这篇文章讲述到可以在300μm厚度铝合金对接焊缝。
http://www.twi-global.com/technical-knowledge/published-papers/developments-in-micro-applications-of-friction-stir-welding/

网友:
薄的可以超声波焊

网友:
建议采用斜角拉链式的机械咬合方式,刚好适合冲压出齿形

网友(2015-03-04):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记号,有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