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螺母和螺母座的问题

楼主(2014-06-02):
丝杠螺母外圆柱面和螺母座内孔面之间是配合吗?

网友:
个人觉得的 只要是 孔 和 轴  都算是配合  只是间隙 大小而已  你说的那个 间隙设计大点 毕竟加工尺寸链累加有误差 具体看你的结构了

网友:
为了工艺上的简单和好装配,可采用敞开式的U形槽,MISUMI的滚珠丝杆螺母座就是这样设计的,很好!

网友:
不是
你找个丝杠的样本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理论上是用外圆定位的,实际中都会做大些留间隙配合。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丝杠的,可以有专业 的技术人员提供设计咨询。

网友:
螺母座需要与丝杠两端的支撑同心,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是配合

网友:
实际上,丝杠两端定中心,丝母座会有点间隙,把螺钉的时候,会有个自由找正的过程

网友(点评):
我会分两种情况用,一种是螺母座与滑座之间有调整片,螺母座与螺母配配较紧,一种是没有调整片,则螺母座与螺母有较大间隙。

网友(点评):
一般都会有调整片,要配中心高

网友(点评):
配三点同轴

网友(点评):
你的搞激光的?我们这有一群人,几个搞销售的几个搞技术的,仿大族激光,也叫大什么,貌似过的还可以,年销售额几千万,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