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二次开发新手求大神助攻,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以下程序在SolidWorks二次开发运行时,系统提醒 “错误13 类型不匹配 ”
哪里除了问题?该怎么修改?请大神给出意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A As Single, B As Single
Dim C As Single, D As Single
A = Text1.Text
B = Text2.Text
C = Text3.Text
D = Sin(0.5 * Text4.Text * 3.14159 / 180)
Text5.Text = A * (Form9.Text7.Text + Form9.Text4.Text)
Text6.Text = 2 * Text5.Text * D / (C - 1)
Text7.Text = C * Text6.Text
Text8.Text = Sqr(Text5.Text * Text5.Text + Text7.Text * Text7.Text - 2 * Text5.Text * Text7.Text * D)
End Sub

网友A:
哎。VB又忘得差不多了。你试试在 Text.text用val()函数取下值再赋值给单浮点函数AB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VB又忘得差不多了。你试试在 Text.text用val()函数取下值再赋值给单浮点函数ABCD。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
类型不匹配,你把single改成Dou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