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零件显示不了

楼主(2014-06-03):
为什么在自己电脑打开别人的三维图纸,有些零件显示不了。难道是数据库的问题?我把别人的数据库都复制过来了。还是没有用,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他没有将所有的零件图给你,只给了一个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没有将所有的零件图给你,只给了一个装配体,

有,那个零件在装配里看不见,但是零件可以看见。

网友:
那就是被压缩或被隐藏了,你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点击一个视图,然后用“打开零件”试试,打不开就说明没有那个零件,打得开,你在“重建模型”一下,应该不会出现不显示草图的问题
实在不行你就点击视图选择“替换模型”命令,然后选择你的零件肯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