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芯片要进行测试,请给我一点灵感

楼主(2014-06-03):
希望大神能给我点灵感:

                      有一个芯片要进行测试,测试时要给芯片压持、通电、散热。图片是芯片的简图,要设计一个压头压紧芯片的两端,只有0.8的宽度压紧,芯片的尺寸是4*6*0.5mm.

希望有测试夹具经验的朋友能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建议楼主把自己设计的夹具先画个示意图上来,如果有不理想的地方大家会帮你出主意。

或者,“先定位,后夹紧”,做一个缺口,顶住芯片侧边,然后上边出来一个0.8mm的沿儿,就能压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