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大,关键保证红色标注的距离,实在没办法

楼主(2014-06-03):
如图,关键保证红色标注的距离,多种尺寸!

网友:
很奇怪的设计和标注。还是薄板。期待有解。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LZ应诱之以利,定有能人现身解决难题。

网友(2014-12-08):
这种薄板很难加工啊。等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图纸有问题啊?看比例那0.005好像不对吧,而且公差是+-0.001,怀疑是不是英制的

网友:
应该是英制。

网友:
外圆2米啊

网友:
你把单位都换算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5-01-13):
这种薄板很难加工啊。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