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与斜齿轮配合

楼主(2014-06-03):
在很多玩具上,我们会看到塑料蜗杆和塑料斜齿轮配合使用,一直以来都很想自己也设计一个类似的东西出来。可是找遍了所有的资料,都只有蜗杆与蜗轮的设计资料。现在突然找到了,贡献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其原理和滚刀加工斜齿轮差不多,详细的设计就可以通过《机械手册》或《齿轮手册》来计算了。

网友A:
怎么都要威望

网友:
新手没有威望的伤不起

网友:
冒个泡,走人

网友:
找那么久的资料,没有威望怎么行。幸苦

网友(2015-10-15):
补一张图片。请高手讲讲蜗杆配斜齿轮的优缺点和应用场合。

网友B:
蜗杆与斜齿轮配合,一般用于较小功率的场合,传动效率较低,当质量及装配都较差时,效率会低至10%以下。所以发热量就比较大,对于小型的传动,因其发热可能会造成失效。所以在玩具齿轮中,常可以看到这类结构,但因传动仍然比较方便地可以在这级做相当大,也是小功率中常用的结构,效率低,容易发热只要采取相应的补救还是可以用的,另外小升角的蜗杆有一定的自锁能力,在对自锁要求不是太严格的场合下也可以勉强采用,受较大振动的地方,自锁是不太可靠的。在小型传动设计中,如果采用金属蜗杆,塑料斜齿轮,可以获得较好的噪音水平,噪音较小,这时可以通过减薄蜗杆齿厚,增加斜齿轮齿厚的办法适当延长传动副寿命。计算上也不是太复杂。

网友:
就是赚点威望

网友(2015-12-24):
感谢,可惜威望不够啊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呢,谢谢楼主啊!

网友:
资料是好资料啊,就是积分不够啊

网友(2017-02-21):
蜗杆与斜齿轮啮合时如何判断接触斑点符合要求,是否与蜗轮蜗杆的啮合一致?
如何判定与蜗杆配合的斜齿轮的螺旋升角正确?
是否可以通过在给定中心高的情况下,斜齿轮齿槽两侧的接触斑点在齿长方向两边对称且都靠近中心高的位置,或者都在中心高的位置上对称布置。

网友:
没有威望值,下不了呀,怎样得到威望值?

网友(2017-04-26):
请教楼主,这个资料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网友(2017-06-02):
威望如何赚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要威望

下载看了一下,没什么用。。。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B:
蜗杆与斜齿轮配合,一般用于较小功率的场合,传动效率较低,当质量及装配都较差时,效率会低至10%以下。所 ...

厉害了,前辈这用的是什么软件建的模?

网友:
要威望的怎么下

网友(2017-10-13):
有没有优缺点总结?

网友:
14年的帖子,到现在下载量那么低,就不浪费威望了。。。。

网友:
没威望,看不到,痛苦!

网友(2017-12-29):
怎么才有威旺啊

网友(2018-03-18):
很想要的资料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2018-05-05):
威望你妹的

网友:
和斜齿轮,涡轮有什么劣势?

网友(2019-01-24):
学习。但是没有威望啊。。。

网友:
威望不夠,路過看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看了一下,没什么用。。。

就是。很多下了都没用 浪费威望

网友(2019-07-08):
下载了,没卵用,感觉骗威望的!~

网友:
没有威望值,下不了呀

网友(2022-01-19):
这些条件谁不知道?网上随随便便都可以查得到,这种骗威望的帖子怎么还没被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