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静平衡与铣键槽顺序

楼主(2014-06-03):
各位大侠们  请问叶轮做静平衡和铣键槽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加工顺序是什么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那肯定是铣键槽在前,做静平衡在后了,为什么,你应该知道.

楼主:
那如果先做静平衡再铣键槽  影响大么?

网友:
你键槽铣过后,在那少一点料,其就不平衡了,但要看你的不平衡度是多少?如在允许的范围内就不要紧.

网友:
我家也做离心压缩机叶轮,你做什么机械

楼主:
石油机械砂泵上用的叶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