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形变,有什么公式吗?

楼主(2014-06-03):
弹簧一端固定,另一端每次压缩一定的量,弹簧上某点(自由长度时从固定端算占总长的0.2位置处)每次的形变与压缩量的关系是渐变吗?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
最好把用途说出来。

网友A:
如果弹簧质量可靠
F=k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弹簧质量可靠
F=kX

这只是简化的理论模型,研究的详细的话,无论弹簧质量可不可靠,力和位移都不是线性的,甚至都不是类似线性的。

网友:
你说的这是压缩弹簧,你要想什么样的精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针对这一个弹簧还是针对这一种弹簧还是所有的弹簧

网友(点评):
我想把弹簧一端固定,另一端进行压缩,在靠近固定端的点上焊接一个东西,目的是每次进行压缩的时候,焊接的这个点都能有0.005mm的位移变化,现在遇到的问题: 1、点位置如何确定,弹簧受力时每一段的位移变化不一样

网友(点评):
第二个问题是,焊接的东西具有一定的质量,对弹簧变化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
看一看比较正规的弹簧样本,比如米思米,有一个曲线的。但是,米思米不承诺每一根弹簧是一样的,误差10%。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的话应该是针对于一个特定的弹簧了
虽然力和位移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但是如果弹簧变形保持在弹性范围内的话,力和位移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弹簧是匀质的话(不是变节距变直径的话)那么弹簧位移也是均匀分配在弹簧的长度上的,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您是否明白了我想说的意思
质量的影响要看方向和大小,影响不大的话就可以忽略,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弹簧是匀质的,但是弹簧上面每一圈的位移不是从自由段到固定端逐渐变小吗?固定端的位移变化为0,怎么会是均匀的呢?

网友B:
如果弹簧式均质的话,假设O为固定端,A为自由端,B为你研究的那一点,A点弹簧长度方向位移为x,那么B点弹簧长度方向的位移应该是x*OB/OA,我说的是弹簧位移是均匀分配在弹簧的长度上,并不是说位移是均匀的,可能表述不太好,给出这个计算公式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弹簧式均质的话,假设O为固定端,A为自由端,B为你研究的那一点,A点弹簧长度方向位移为x,那么B点弹簧 ...

清楚了,谢谢哈,刚加入这个机械社区,发现又牛又热心的人好多,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楚了,谢谢哈,刚加入这个机械社区,发现又牛又热心的人好多,谢谢各位大侠~~

额。。。。好吧,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
柱形压缩弹簧,最常见的那种,均匀的,在被压缩的时候全过程的中段吧(我也说不太好,大概就是从刚开始压缩到差不多完全并紧之间这段)截距缩减是均匀的,同步的。除非弹簧制造的时候是不等截距弹簧才会不均匀。一般计算就取均匀变化好了,差别不大。

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弹簧如上面兄弟所说,有一个误差,钢丝软硬不均匀,程序设置不合理,就会出现在压簧两端截距(或者说升角)变化不均匀的情况,这个情况最多。但是有效圈部分(真正被压缩产生弹力的部分)一般制造的时候均匀送线,截距刀位置恒定,很少出现良品截距不均的,也基本上没有弹簧截距变形不均匀的情况。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那个焊东西的问题,分解成两个弹簧来处理,一个一端焊着东西,另一条是原弹簧的全长。

网友:
想知道LZ是用在什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