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阀开启特性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6-03):
顺序阀压力为150bar,当顺序阀开启后,负载压力只有60bar,此时系统压力应该也是60bar,那顺序阀还能开启吗,实际是开启的。
我想问一下,它为什么能开启,顺序阀开启特性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顺序阀的进口压力除了跟其开启压力有关外还跟负载有关,顺序阀打开后,进口压力是可以持续上升的,最高值取决于泵的供油压力。
而出口压力是跟负载有直接关系的:
1)如果顺序阀的出口负载压力小于其开启压力时,顺序阀进口压力等于其开启压力(首先打开顺序阀),而出口压力等于负载压力(阀口为小开口度);
2)如果顺序阀的出口负载压力大于等于其开启压力事,顺序阀进口压力等于出口压力等于负载压力(阀口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阀的进口压力除了跟其开启压力有关外还跟负载有关,顺序阀打开后,进口压力是可以持续上升的,最高值取 ...

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照你这样讲挡负载只有60bar时,顺序阀已打开,如果测得的进口压力应该是150bar,但现在测得的是60bar,是跟出口压力一样的。压力表只是瞬间达到150bar后就降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照你这样讲挡负载只有60bar时,顺序阀已打开,如果测得的进口压力应该是150bar,但现 ...

顺序阀开启后压力就降下来了,进出口压力与负载相同

网友:
可能是外控的,或者你说的不是调定压力,是额定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阀开启后压力就降下来了,进出口压力与负载相同

那为什么压力降下来了顺序阀还能继续打开,小于150bar不是应该关闭吗?

网友:
你说的顺序阀应该是内控外泄顺序阀,当压力达到调定压力时进出口压力是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阀的进口压力除了跟其开启压力有关外还跟负载有关,顺序阀打开后,进口压力是可以持续上升的,最高值取 ...

受教啦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顺序阀应该是外泄的,还有就是要搞清楚顺序阀是外控还是内控的?外控的话,你所描述完全正确的;内控的话,你所说150bar肯定不是开启压力。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顺序阀不同于减压阀,减压阀可以出现进口和出口两种压力。而顺序阀的本质作用就是入口处加压,入口之前执行机构先有动作,达到其开启压力,油路导通,导通后,出口处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