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吸头,真空吸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3):
  我现在设计一个吸头  ,我看网上有的设计实例都是利用吸附重量来设计。  可是我要吸附的是一种薄膜, 没有重量 。 该怎么设计啊 ?

承受真空压力真空度什么怎么确定呢?

谢谢大家。

楼主:
一种圆形的薄膜 直径30毫米 厚度大概0.1mm,非常软且有粘性有弹性的薄膜,我要设计一个真空吸附机构可以将它平稳的吸起来再放下 就是这样一种机构,我查网上只有设计吸附大型材料的实例 不清楚我这种要怎么设计才好

网友:
上图,把你的工件材料,特性,技术要求说全点

网友A:
问问吸盘提供厂家,他们会帮忙你选型

网友(点评):
我上次问一个吸盘厂家,看到他网站上有专用的吸盘,我一说用途他就不说话了,估计他也做同类设备,我晕了

网友:
这个在单张印刷机械应用很多,设计上也已经很完善,可参考海德堡印刷机的真空吸纸送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吸盘提供厂家,他们会帮忙你选型

主要我要设计整个气动系统 需要一些参数的确定 不清楚该怎么做 这是我毕设中的一部分

网友:
单张配页机上的吸纸嘴

网友:
搬运码垛需要按重量计算吸盘大小,但如果是轻薄件的话需要选择好的吸盘。

网友:
另一张

网友(点评):
华强北天天说的:花票花票?呵呵

网友(点评):
深入国营大单位保密车间拍的,就算印废了也要专门回收登记的,这个还真的不可能流到华强北那些人手里!

网友(点评):
说实话,上面的吸盘、管路用的真烂啊!

网友(点评):
这台机是进口的,因为不好用(检测重张的单元有问题),叫我过去给改造,临时开动给我看一下,平时也就闲置,没人管的。

楼主:
吸头倒是大致知道是这种 只是这种气动系统。。。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吸薄膜的方法了吗?

网友:
吸头应该有气动源做动力,吸头材料平整性应该好,柔软;

网友(2015-07-23):
你好,我现在也要设计吸反面带胶的薄膜,请问你有什么建议

网友:
zhangxin007,你好,我现在也要设计吸反面带胶的薄膜,请问你有什么建议

网友:
这么薄的除了真空,可不可以用静力的方式吸附

网友:
不知可否多个小孔代替大孔吸呢

网友(2015-08-22):
坐等大侠现身。。。

网友(2022-08-18):
多微孔板吸

网友:
这种一般都会有静电的,就算用面板小孔的板吸上去了,放下来的时候也是问题,会有静电,放置时严重跑偏,还得加静电消除棒

网友:
建议了解一下这种吸盘,非接触式,伯努利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