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中背景设置,求助

楼主(2014-06-03):
如图片中所示,这是同一台电脑中相同物体在不同界面中显示的图片,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需要如何操作?谢谢啦。

网友A:
我隐隐的感觉你这个和光源有点关系~~
我没有这种彩色的例子,没试验~~
帮顶,等高手

网友:
有个应用布景可以改变背景 附件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的,关键是两幅图的应用背景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并不是这个背景因素造成的差异。 大概可能或许肯定楼主是针对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隐隐的感觉你这个和光源有点关系~~
我没有这种彩色的例子,没试验~~
帮顶,等高手

这个我知道的,关键是两幅图的应用背景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并不是这个背景因素造成的差异。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同问,是否有查到原因?电脑硬件配置不够?选项中的显示效果不同?

楼主:
目前还没有查到原因,我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自己设置环境光源。根本解决方法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