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型电磁换向阀,不通电,手动无法调节

楼主(2014-06-03):
Y型电磁换向阀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手动无法调节,阀芯很难戳动,是不是阀坏了,感觉不像。

网友:
阀芯一般用一字螺丝刀,旋转压下,有的小的电磁阀,很难戳动,用小一字螺丝刀,旋转压下。

网友:
三位四通的一般是能捅动的,具体的要咨询厂家,或者上图
现在更新很快~
一般有先导的可能会捅不动,具体视结构而定
二位三通的我遇见过捅不动的。
楼主上图吧,论坛里大侠有的是

网友:
有铁屑卡住了,把液压油过滤,清洗系统油路。

网友:
在实际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干式电磁铁,打开检查时发现滑阀运行良好,卡阻的是电磁铁的强制按钮,需要强制动作时候轻轻敲击强制按钮即可;湿式电磁铁很少遇到这种现象,有几次发生这种现象发现是外泄阀用到了內泄阀块系统中了。
如果是铁销卡阻 即使通电也无法运行。

网友A:
电控能动、手动不行,可以认为泄漏油堵塞或者阀的PT油口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控能动、手动不行,可以认为泄漏油堵塞或者阀的PT油口反了。

如果是液压系统原因,手动强制不成的情况下,电控肯定也不成。实际中试过n次了 ,就像上面说的,外泄阀用到內泄油路系统中了,不解释了。

网友:
我觉得那个阀应该是先导的,否则,手动不应该捅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液压系统原因,手动强制不成的情况下,电控肯定也不成。实际中试过n次了 ,就像上面说的,外泄阀用 ...

你想想看,外泄阀装到内泄回路上,是不是我说的泄漏油堵了?

楼主:
哈哈 节流阀被锁死了。。。。已好

网友C:
这个三位四通的一般是能捅动的啊  你的具体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位四通的一般是能捅动的啊  你的具体是哪一种

已经可以了 ,节流阀不关闭了。

网友(2014-07-21):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