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容器的求助

楼主(2014-06-03):
  本人公司最近结了压力容器的活  图纸上对法兰 和管 都用20Ⅱ材质  顿时手无足措 我学过一段钢号的 可是没见过这种材质!想知道这是什么材质 跟20号钢有区别么?

网友A:
20Ⅱ不太明白,如果是20-Ⅱ,则表示20钢要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完毕后按第2组检验组别进行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Ⅱ不太明白,如果是20-Ⅱ,则表示20钢要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完毕后按第2组检验组别进行检验。

图纸上就是20Ⅱ。你说的20-Ⅱ 进行热处理是指什么!还有第二组检验组别跟第一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只见过20g的锅炉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见过20g的锅炉钢

图纸确实是20Ⅱ的

网友:
20#钢的二级锻件,要求保证机械性能

网友(2022-12-01):
20II是20钢锻件,是压力容器法兰用的材料

网友:
见过20g和20r的,锅炉厂这两个最多的,没看过你这个材料的

网友:
应该是锻件吧

网友(2023-02-03):
20Ⅱ是20钢的二级锻件!

网友(2024-12-12):
锻件,20是材质,II是锻件等级,可以查阅GB/T150-2024压力容器标准的

网友:
我也想弄懂,材料太难了

网友(2025-03-01):
锻件,20是材质,II是锻件等级,